新手求助CCS编译后的.c文件怎么不换新行了?

楼主(2018-12-06):
如题,用记事本打开CSS里的*.c文件,没有新行,语句都连在了一起。看起来太不方便了(因为有时候懒得用CCS打开它)。是哪里设定不对吗?求大神相助啊!

网友A:
格式下面应该有个换行设置吧   你找找

网友A:
搞算法的   一般都使用UE等编辑器啊     拿这些打开肯定是对的

恩恩 确实UE好用多了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