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D钳位电路中尖峰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8-12-06):
我在使用脉冲变压器对信号进行升压时使用如图一所示的电路原理(次级线圈的电路不同),左边上端接+12V,下端接地,Q1为脉冲信号。但测得MOS管D极电压在MOS管关断时有非常大的尖峰脉冲,以及后续的震荡(图二是有负载,图三是去掉变压器次级线圈负载)。目前RCD中R为1.5K,C为475nF,D的导通电压为1.3V。我之前也尝试改变RC的值,减小或增大,但大的尖峰脉冲依然存在。请问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消除尖峰脉冲和其后的震荡呢?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同时观察一下MOS管VDS和吸收电容两边的电压,对比看看,才能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同时观察一下MOS管VDS和吸收电容两边的电压,对比看看,才能发现问题 ...

你好,感谢回复。我测了一下MOS管VDS和吸收电容上端的电压如下图(RCD和+12V之间还有一个33UH的电感,原理图中没显示,如果不加电感+12V电压受变压器影响过大而影响其他电路)。

网友B(点评):
你贴个电路图,跟实际电路不一样,然后拿电路图来问问题,不是耽误人家时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测了一下MOS管VDS和吸收电容上端的电压如下图(RCD和+12V之间还有一个33UH的电感,原 ...

“我测了一下MOS管VDS和吸收电容上端的电压如下图(RCD和+12V之间还有一个33UH的电感,原理图中没显示”

这就对了。
这么大的尖峰,正是这个电感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一下MOS管VDS和吸收电容上端的电压如下图(RCD和+12V之间还有一个33UH的电感,原理图中没显示”
...

加入这个电感,确实能够减少对其它电路的影响。但直流电源作为电压源,串入入电感后在较高频率范围就不是电压源了。为在较高频率时仍能够作为近似电压源,必须在电感之后对地接一个电容,即所谓去耦电容。此电容必须在比较高的频率之下仍保持较小的阻抗。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消除尖峰脉冲和其后的震荡呢?“

你所谓”其后的振荡“,是无法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