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模拟手机电池导致手机自动关机

楼主:
各位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我用 AOZ3018PI(MAX:5A) 输出3.8V,取代手机的电池,手机在开机的过程中,电源芯片自动重启了,不知原因。
    用测试电源(可调整电压的电源),输出3.8V,模拟电池,能正常工作。手机正常工作时,测试电源的最大电流不到2A。
    但是 AOZ3018PI 芯片在不到1A的时候就自动重启了。

    电源芯片重启的现象: 输出闪断(通过在电源芯片输出端接的LED观察到的闪烁)

    有哪位大哥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提点一下小弟

   不胜感激

网友A(2018-12-07):
你的电源瞬态响应不行。负载电流变化的时候有巨大的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瞬态响应不行。负载电流变化的时候有巨大的过冲

确实是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重新设计/选择

楼主:
重新设计/选择 没问题,但不知道该用什么器件了

楼主:
已经测试过几个电源芯片了,都满足不了需求

网友A:
不了解你这AOZ3081PI。不过应该可以的吧。我觉得是你没有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你这AOZ3081PI。不过应该可以的吧。我觉得是你没有用好。

这个芯片资料:http://www.aosmd.com/res/data_sheets/AOZ3018PI.pdf

问题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CPU利用率快速变化时,电源芯片来不及调整导致的问题。

AOZ3081PI我完全是参考资料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你这AOZ3081PI。不过应该可以的吧。我觉得是你没有用好。

还测试过 MIC29302WU 这颗芯片

网友A:
如果瞬态响应需求比较严格,相位补偿的阻容值就不能照抄别人的,要根据你自己的用料调整

网友A:
布局也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瞬态响应需求比较严格,相位补偿的阻容值就不能照抄别人的,要根据你自己的用料调整 ...

除了补偿电容要调整以外,还有别的建议么?
布局应该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现在准备测试一下提高输入电压,然后再降压测试一下。
目前测试的情况是 ETA3499 这颗国产电源芯片在输入为7V时,工作还算正常(未长时间测试)

网友B:
输出电容适当加大,FB上臂电阻并联小电容以提高瞬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