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回归初心】+拆解智能门磁

楼主(2018-12-06):
    下面要拆解的是一款物联网产品,丁盯智能门磁。这个是连接WIFI,利用磁开关传感器实时检测开关门状态并同步到用户手机上的。 这个东西还是在21IC上参加活动得到的奖品。

    如下图所示:从外边看有1个按键和1个指示灯,灯是RGB的3色。使用MicroUSB接口充电。

    直接拆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电路板了。里面带了一个锂电池420mAh的。使用的是庆科的WIFI模块,模块上还带有1颗STM32F205RGT6。

    WIFI模块下面是底板,底板上的LC04A和LC32A是TI的逻辑芯片,类似74LVC04和74LVC32。用于电平逻辑转换。

    9106B是AW9106B,这个是IICGPIO6器。这个是控制底板上的RGB灯的。
该IC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28d6d476eeaeaad1f330d9.html?from=search&qq-pf-to=pcqq.c2c

下面SOT23封装的是5330,一个低压差的3.0V三端稳压IC。给WIFI模块供电。
该IC资料: https://wenku.baidu.com/view/405dc462763231126edb11f8.html?from=search&qq-pf-to=pcqq.c2c

最下面的是锂电池充电管理IC,型号是TI的BQ24040DSQR封装WSON-10,上面丝印NXE。
资料:http://www.ti.com.cn/product/cn/BQ24040

楼主:
找了下庆科的WIFI模块EMW3162。网址: http://www.mxchip.com/product/wifi_product/33
    EMW3162是上海庆科(MXCHIP)推出的低功耗、低成本嵌入式Wi-Fi模块,内置高性能低功耗Cortex-M3微控制器、128KB RAM + 1MB Flash,具有多种模拟、数字接口外设,3.3V单电源供电,贴片或插针两种封装形式。该模块运行MiCO物联网操作系统,支持二次开发,用户可以利用MiCO的TCP/IP协议栈、多种安全加密算法来实现各种嵌入式Wi-Fi应用。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独立的固件来满足不同的应用场景,如UART——Wi-Fi透明传输、EasyLink配置、各种云接入服务等。

特性:

单独工作电压:3.3V;

功耗:

连接AP且无数据传输时,<7mA;

20kbps下发送数据时,<24mA;

待机模式时,8μA;

STM32F2 MCU频率:120MHz,flash大小:1M字节,RAM大小:128k字节;

片内功能:MAC/BB/RF;

外设:

32 x GPIOs

2 x UARTs,包括硬件流控制

1 x SPI/I2S

8 x ADC 输入信道,2 x DAC 输出信道

1 x USB OTG,2 x CAN

1 x I2C

GPIO引脚适用于PWM/Timer input/ountput

SWD debug 接口

Wi-Fi 连接属性

支持2.4GHz下的802.11b/g/n 1~14信道

WEP, WPA/WPA2 PSK/Enterprise加密

传输功率:18.5dBm@11b, 15.5dBm@11g, 14.5dBm@11n

最小接收灵敏度:-96dBm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1Mbps@11b, 54Mbps@11g, 72Mbps@11n HT20

WIFI模式:Station, SoftAP

1x1 802.11n 高级属性

Full/Half Guard Interval

Frame aggregation

Space time block coding(STBC)

Low density parity check(LDPC) Encoding

硬件加密:WEP, WPA/WPA2

WPS 2.0, EasyLink

多种低功耗模式

内嵌天线,IPEX外接天线连接口

CE,FCC一致

工作温度:-40℃~85℃

MSL level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豪华啊,直接可以做个智能家居主机了,外设就一个门磁,不能加红外探头,摄像头识别模块啥的? ...

这个里面主要就是庆科的那个WIFI模块,只要了解如何开发那个模块,就可以很容易的做成其他物联网设备了。那个模块庆科官网有资料。

网友B:
外壳是TI,为毛TI不用自己的MCU,还是用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TI,为毛TI不用自己的MCU,还是用ST的?

这个又不是TI做的,在论坛参加活动送的。里面用到了TI的其他IC。

网友C:
检测磁的是哪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磁的是哪颗芯片?

没有IC,就是个磁感应开关。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