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怎解决

楼主(2018-12-06):
(无正文)

网友A:
DB9的外壳AGND要与板子内部的GND完全分割开,在PCB板层中,且分割距离稍微大点,具体看板子的结构!在AGND和GND之间用合适的磁珠和电容连接,单点接地 ,应该能解决!并且在DB9的信号端子要加参数合适的ESD管!

网友A:
DB9的外壳AGND要与板子内部的GND完全分割开,在PCB板层中,且分割距离稍微大点,具体看板子的结构!在AGND和GND之间用合适的磁珠和电容连接,单点接地 ,应该能解决!并且在DB9的信号端子要加参数合适的ESD管

网友B:
打静电不过,具体现象是什么,重启?跑飞?

网友C:
前几天我去测试EMC,打静电也是打死机,黑屏,然后开不了机

网友D:
设计静电泄放回路.
不过, 静电打在 "地" 上不应该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静电不过,具体现象是什么,重启?跑飞?

重启了

网友B:
单片机重启?
单片机的复位引脚,对地加一个10nF的电容,引脚要尽量的短(不超过1cm)。

网友E:
整板的GND做的不好吧

网友F(2019-03-07):
打多少KV出现的问题? 我们公司是ESD器件原厂,免费提供测试和整改方案

网友G:
要么把两个地分开,要么重新铺系统的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