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7):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直接并

网友B:
CMOS输入不可以悬空,这是常识。
单个CMOS门,输入悬空,只是输出的上下管子都可能导通,但是导通电流不大,不会坏。
而2个门电路并联,输入悬空,二个输出可能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漏电流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输入不可以悬空,这是常识。
单个CMOS门,输入悬空,只是输出的上下管子都可能导通,但是导通电流不大 ...

谢谢

网友C:
输入不可悬空,否则因制造的离散性,无法保证不同的门在输入悬空时的逻辑状态一致。一旦输入逻辑不同,输出就会出现相反的电平,其结果就相当于短路。
在输入端给一个静态逻辑偏置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