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 结构体 、数组的使用,定义的同时必须初始化,否...

楼主(2018-12-07):
c语言 结构体 、数组的使用,定义的同时必须初始化,否者它们成员的数值会错乱,不是想象的样子

数组

unsigned char password[8]={'0','1','2','3','4','5','6','7'};

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djust_temperature_change;
    unsigned char   lock_flag;
    unsigned char   ctrl_Model;
    unsigned char   device_status;
    unsigned char   set_lower_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set_upper_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legal_user_num;

}Device_info;

Device_info device_info={0,1,0,0,20,25,0};

网友A:
是的,单片机内存小,更应该定义时候初始化

网友B:
这个 普及了基本的常识

网友C:
我极少用结构体 总用不明白

网友D:
没明白你想说啥,后面再初始化也可以呀

网友E:
结构体大小如何确定呢

网友F:
除了结构体 还有一个什么体来着?

网友G:
好像叫共用体?

网友H:
在使用的时候进行赋值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使用的时候进行赋值不可以吗

其实你什么时候赋值都不如定义时候,这个时候赋值就是烧录进芯片程序的时候写入的内容,而你后面的赋值是程序运行时候的赋值。你说哪个靠谱?肯定是先赋值的靠谱,这样内存中不会存在不确定数据。

网友I:
反正我学的时候老师也是这么说的。让定义时候起码给赋值个0

网友I:
如果不知道刚开始赋值什么就给个0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实你什么时候赋值都不如定义时候,这个时候赋值就是烧录进芯片程序的时候写入的内容,而你后面的赋值是 ...

我觉得分不出来哪里靠谱不靠谱 差不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