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har、short、int、long、char、float、double

楼主:
肯定不一样,实际编程中大家很少用char short int的,因为他们会随着cpu的不同而不同

实际中,大家会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像是这样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                   //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typedef float          fp32;                    //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typedef double         fp64;                    //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表 3-1,表中列出了 KEIL uVision2 单片机c语言编译器所支持的数据类型。在标准C语言中基本的数据类型为 char,int,short,long,float 和 double,而在c51编译器中int 和 short 相同,float 和 double 相同,这里就不列出说明了。下面来看看它们的具体定 义:

表 3-1 KEIL 单片机c语言编译器所支持的数据类型

C 语言包含的数据类型如下图所示:

一、数据类型与“模子”
short、int、long、char、float、double 这六个关键字代表C 语言里的六种基本数据类型。

怎么去理解它们呢? 举个例子:见过藕煤球的那个东西吧?(没见过?煤球总见过吧)。那个东西叫藕煤器,拿着它在和好的煤堆里这么一咔,一个煤球出来了。半径12cm,12 个孔。不同型号的藕煤器咔出来的煤球大小不一样,孔数也不一样。这个藕煤器其实就是个模子。

现在我们联想一下,short、int、long、char、float、double 这六个东东是不是很像不同类型的藕煤器啊?拿着它们在内存上咔咔咔,不同大小的内存就分配好了,当然别忘了给它们取个好听的名字。

在32 位的系统上short 咔出来的内存大小是2 个byte; int 咔出来的内存大小是4 个byte; long 咔出来的内存大小是4 个byte; float 咔出来的内存大小是4 个byte; double 咔出来的内存大小是8 个byte; char 咔出来的内存大小是1 个byte。 (注意这里指一般情况,可能不同的平台还会有所不同,具体平台可以用sizeof 关键字测试一下)

很简单吧?咔咔咔很爽吧?是很简单,也确实很爽,但问题就是你咔出来这么多内存块,你总不能给他取名字叫做x1,x2,x3,x4,x5…或者长江1 号,长江2 号…吧。它们长得这么像(不是你家的老大,老二,老三…),过一阵子你就会忘了到底哪个名字和哪个内存块匹配了(到底谁嫁给谁了啊?^_^)。所以呢,给他们取一个好的名字绝对重要。下面我们就来研究研究取什么样的名字好。

楼主(2018-12-07):
二、变量的命名规则
1、命名应当直观且可以拼读,可望文知意,便于**和阅读。
标识符最好采用英文单词或其组合,不允许使用拼音。程序中的英文单词一般不要太复杂,用词应当准确。

2、命名的长度应当符合“min-length && max-information”原则。
C 是一种简洁的语言, 命名也应该是简洁的。例如变量名MaxVal 就比MaxValueUntilOverflow 好用。标识符的长度一般不要过长,较长的单词可通过去掉“元音”形成缩写。

另外,英文词尽量不缩写,特别是非常用专业名词,如果有缩写,在同一系统中对同一单词必须使用相同的表示法,并且注明其意思。

3、当标识符由多个词组成时,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全部小写。比如:
   int CurrentVal;
这样的名字看起来比较清晰,远比一长串字符好得多。

4、尽量避免名字中出现数字编号,如Value1,Value2 等,除非逻辑上的确需要编号。比如驱动开发时为管脚命名,非编号名字反而不好。
初学者总是喜欢用带编号的变量名或函数名,这样子看上去很简单方便,但其实是一颗颗定时炸*。这个习惯初学者一定要改过来。

5、对在多个文件之间共同使用的全局变量或函数要加范围限定符(建议使用模块名(缩写)作为范围限定符)。
(GUI_ ,etc)标识符的命名规则:

6、标识符名分为两部分:规范标识符前缀(后缀) + 含义标识。非全局变量可以不用使用范围限定符前缀。

7、作用域前缀命名规则。

8、数据类型前缀命名规则

9、含义标识命名规则,变量命名使用名词性词组,函数命名使用动词性词组。例如:

变量含义标识符构成:目标词+ 动词(的过去分词)+ [状语] + [目的地];

函数含义标识符构成:动词(一般现时)+目标词+[状语]+[目的地];

楼主:
10、程序中不得出现仅靠大小写区分的相似的标识符。例如:
   int x, X; 变量x 与X 容易混淆
   void foo(int x); 函数foo 与FOO 容易混淆
   void FOO(float x);
这里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1(数字1)和l(小写字母l)之间,0(数字0)和o(小写字母o)之间的区别。这两对真是很难区分的,我曾经的一个同事就被这个问题折腾了一次。

11、一个函数名禁止被用于其它之处。例如:
#include "c_standards.h"
void foo(int p_1)
{
   int x = p_1;
}
void static_p(void)
{
   int foo = 1u;
}

12、所有宏定义、枚举常数、只读变量全用大写字母命名,用下划线分割单词。例如:
const int MAX_LENGTH = 100; //这不是常量,而是一个只读变量,具体请往后看
   #define FILE_PATH “/usr/tmp”

13、考虑到习惯性问题,局部变量中可采用通用的命名方式,仅限于n、i、j 等作为循环变量使用。
一定不要写出如下这样的代码:
   int p;
   char i;
   int c;
   char * a;
一般来说习惯上用n,m,i,j,k 等表示int 类型的变量;c,ch 等表示字符类型变量;a 等表示数组;p 等表示指针。当然这仅仅是一般习惯,除了i,j,k 等可以用来表示循环变量外,别的字符变量名尽量不要使用。

14、定义变量的同时千万千万别忘了初始化。定义变量时编译器并不一定清空了这块内存,它的值可能是无效的数据。这个问题在内存管理那章有非常详细的讨论,请参看。

15、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运算要注意精度扩展问题,一般低精度数据将向高精度数据扩展。

网友A:
好像有个函数是测这个大小的,是type()还是什么,很久没用了,记不得了。

网友B:
浮点的单片机很少用。数据计算上要尽量避免重复。能最后一次搞定的不要每次操作。

网友B:
能用移位操作的,不要用乘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