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求助:双通道高速ADC选型,及接口问题

楼主(2018-12-07):
因课题需要,选一款双通道高速ADC,采样速率10M~20M之间,分辨率12~16位皆可,作为DSP:TMS320C6748数据采集
因为能力时间有限,不敢选新产品,怕资料太少完不成任务。
故咨询前辈们的建议,如有帮助,从精神到物质上双重感谢
自己之前用过普通ADC7606,SPI接口的。对高速ADC不太了解,有以下疑问,还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高速ADC与普通ADC接口不一样,高速ADC能否用DSP驱动采集数据,还是只能用FPGA?

楼主:
不要沉啊,求指教

楼主(点评):
准备选精度更高14位的AD9248

楼主:
谢谢T叔的资料,请问T叔DSP可以采高速AD的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的资料,请问T叔DSP可以采高速AD的数据吗

当然可以,转换后的数据就是普通数据,跟高速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转换后的数据就是普通数据,跟高速无关.

高速ADC一般是不是通过并行口输出二进制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速ADC一般是不是通过并行口输出二进制数据?

不一定,也有带串行输出的,如AD7888

楼主(点评):
嗯嗯,不过这个采样速率只有128K,算不上高速

网友B:
直接上直接转换糸列的,不过能否买不到有问题了。一般是国外对中国的禁用品。

楼主(点评):
前辈有没有用过AD9248?

网友C:
AD6645 AD9226

楼主(点评):
谢谢前辈指点!不过都是单通道的,我打算选AD9248,不知前辈有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直接转换糸列的,不过能否买不到有问题了。一般是国外对中国的禁用品。 ...

直接转换指?

网友B:
通过比较器组成,再硬件逻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比较器组成,再硬件逻辑处理。

学习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