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8位、16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2字节

楼主:
51单片机:8位系统

msp430  :16位系统

stm32、ARM系列:32位系统

8位、16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2字节
32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4字节
64位系统:long是8字节,int是4字节

楼主(2018-12-07):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自己的单片机的数据类型是多长。

网友A:
多谢。之前很少用到需要知道具体多长的。

网友B:
虽然是基础 但是能分辨明白的人很少啊

网友C:
但是并不是多少位系统就多少位操作寄存器吧?

网友D:
用sizeof也可以得到吧

网友E:
sizeof  一切都搞定

网友F:
bingo 楼上正解

网友G:
这个问题不用强记的

网友H:
我都是用的时候百度现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用的时候百度现查 呵呵

好多人是这样,虽然简单的还没有一首七言绝句长,不过那就麻烦了些啊。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用库函数测试下,有个测类型和长度的库函数。

楼主:
好像是sizeof()可以测变量大小。

网友I:
sizeof
用一个新平台时候必须用这个测试一下。

网友I:
我马上测测我的win10 64bit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多人是这样,虽然简单的还没有一首七言绝句长,不过那就麻烦了些啊。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用库函数测试下, ...

那倒是 什么都不如自己肚子里知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