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从DB9去取设备的5V电,可以吗?设备的DB9还要和电脑通信?

楼主:
问题描述:设备本身和PC采用串口232通信,现在需要加一个外设通信模块,需要从设备的串口取电,如果我把DB9中的某一个没有用到的管脚当5V电源线,同时串联一个二极管,是否不会影响到PC的串口,还可以给模块取电。PC,模块二选一的。有没有做过相关应用的前辈,指导下。

网友A(2018-12-07):
RS232串口取电电路图

式一:

方式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串口取电电路图

感谢前辈,您的资料我认真看了,和我的需求不同,我不需要窃电,就是说DB9中的一根信号我用5V电源替代,然后和PC连接时,如何隔离此电源让PC,和设备都可以正常通信,然后设备不连PC,连模块时又可以用DB9这根线给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您的资料我认真看了,和我的需求不同,我不需要窃电,就是说DB9中的一根信号我用5V电源替代, ...

你得确认所借用脚是空脚,哈哈,有点另类,要是对方和你一样另类,也借用空脚干点活就麻烦了.

RS232/RS485/RS422通信设计指南 34页 1.7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您的资料我认真看了,和我的需求不同,我不需要窃电,就是说DB9中的一根信号我用5V电源替代, ...

那无法实现,如老t所言,除非你的串口接口有空脚,但那样就不是标准DB9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无法实现,如老t所言,除非你的串口接口有空脚,但那样就不是标准DB9串口了。 ...

前辈,如果我用继电器控制DB9这个电源脚,在我需要接模块时让他接5V,不需要时单独接PC时让他悬空,可否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如果我用继电器控制DB9这个电源脚,在我需要接模块时让他接5V,不需要时单独接PC时让他悬空,可否 ...

理论上可以,但电路比较复杂,需要通过检测负压或高于5V的正压来判断是不是RS232的接入,显然这样的设计成本较高,而且一旦232接口不是传统标准电平,该检测电路会失效。问题是,现在有些232接口就是这样的,并非满足传统规范。

网友C:
绝大部分情况下,串口通讯只用到2、3、5三个引脚,可以用一个转接头,转接头只接这三根线,然后剩下的确保是空脚了,随便你怎么用。

楼主(点评):
多谢前辈,是个思路转接头成本是会低很多

网友D:
建议使用9脚,这个相对安全,记得要考虑隔离,供电不要使用5脚的地,使用8脚或者连线的屏蔽层(即外壳),还要考虑EMC的处理。否则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