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独对某一位操做

楼主(2018-12-07):
stm32的寄存器是32位的,操作也只能是以 32位的形式操作。如果想单独对某一位操做  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就像8位的单片机一样可以写作PTA_PTA1=1(表示A口pin1置1).  用结构体联合体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Cortex-M3 支持了位操作后,可以使用普通的加载/存储指令来对单一的比特进行读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像8位的单片机一样可以写作PTA_PTA1=1(表示A口pin1置1).  用结构体联合体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呢?
...

联合体也是位或的逻辑操作,你可以看汇编码,真正的位操作需要编译器支持,或者直接用位带地址操作

网友C:
楼主参考例程看看

网友D:
#define X0_1 GPIOX->BSRR=1   #define X0_0 GPIOX->BRR=1可以这么写

网友E:
不是有Bitband吗,

网友F:
用bit啊  这样就可以

网友G:
用或 与操作就可以啊

网友H:
比如|=0x01  &=0x01之类的

网友I:
用bit进行赋值 与或非操作

网友J:
这么简单的问题 多看看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K:
寄存器的位数跟操作 位数没有必然关系的

网友L:
比如 0x00f啥的

网友M:
BSRR
BRR, 相关位只有写1才会起作用,写0无效
//GPIOx_ODR: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它的31:16位保留不用,15:0对应x的相应引脚,他只能以16位方式操作。
//GPIOx_BSRR:端口位设置/复位寄存器,它的31:16位是清除位(BR15:BR0),用来复位对应的引脚;15:0位是设置位(BS15:BS0),用来设置对应的引脚。无论是BR还是BS,都是1有效,即相应位为0时无效,这样可以保证操作某个端口时对其他端口无影响。
//GPIOx_BRR:端口位复位寄存器,它的31:16位保留不用,15:0相当于GPIOx_BSRR的高16位即BR。
//事例:将GPIOB的Pin0设置位高,Pin1设置为低(要求,所有操作均对GPIOB的其他端口无影响 )
//     方法1:     GPIOB->ODR|= GPIO_Pin_0;
//                 GPIOB->ODR&=~GPIO_Pin_1;

//     方法2:     GPIOB->BSRR= GPIO_Pin_0;
//                 GPIOB->BSRR= GPIO_Pin_1<<16;

//     方法3:     GPIOB->BSRR= GPIO_Pin_0;
//                 GPIOB->BRR = GPIO_Pin_1;

//注意:从上面可以看出采用方法二有可能将一个端口同时设置和复位,因此STM32规定,如果同时设置了BSx和BRx的对应位,BSx位起作用。
//GPIOB->ODR ^= GPIO_Pin_0; 位取反,异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