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是矢量么?

楼主(2018-12-07):
有个论坛上有人这么说: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会有什么后果?

我觉得电压是矢量。只不过在大部分实际电路中电压的方向被导线和元件限制了,所以为了简化计算,当做标量来计算。

网友A:
同求,希望大神可以分享

网友B:
电压本身不是矢量,矢量现像是系统环境造成的。

网友C:
电场是矢量,  为何电压不能成为矢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场是矢量,  为何电压不能成为矢量呢?

这两个电压表读数就不一样了。

网友D:
1伏特等于对每1库仑的电荷做了1焦耳的功。所以是标量。

功的单位是(牛顿·米),力矩的单位也是(牛顿·米)。但功是标量,力矩是矢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伏特等于对每1库仑的电荷做了1焦耳的功。所以是标量。

能量倒是标量, 但电压是可以是电势差, 电势却是有方向的矢量

@airwill :那最好是把高中课本找出来看看。若是没有高中课本了,网上《电磁学》之类的教材多得很。
@maychang :哦, 居然引起大侠的关注了, 那是在静电场里, 高中课本上的
什么时候电势成了“有方向的矢量”了?

网友B:
相位差≠矢量

网友E:
空间中的电场和电压是矢量无疑。
电路中,电场被限制在导体电路中,因此就不具备几何空间矢量特性,而只有简单的宏观方向性。至于交流电中的相位与其差,是另一种“矢”量。总之,不宜泛泛而谈电压矢量。

赞成。大部分的分析和计算不需要把电压当成矢量,只是一种简化而已,因为导体电路把电场限制了。所以很多人误以为电压是标量。
赞成。大部分的分析和计算不需要把电压当成矢量,只是一种简化而已,因为导体电路把电场限制了。所以很多人误以为电压是标量。
Lgz兄也这么说?

网友F:
电压是标量
不过嘛,电机学里搞了个 voltage space vector,
不要和物理电磁学里的标量电压混淆了。

网友G:
电压什么时候成了矢量了?有时候可以借用矢量的一些特性来分析计算,但不能说电压就是矢量。正如大家都熟知的R=U/I,但你不能说电阻就等于U/I,那仅仅是一个函数表达式,反应的是电阻的特性而已。

网友E:
E=U/d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伏特等于对每1库仑的电荷做了1焦耳的功。所以是标量。

如果都用量纲来定义,那就没有矢量了。

功的单位是(牛顿·米),力矩的单位也是(牛顿·米)。但功是标量,力矩是矢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压表读数就不一样了。

教授,速度是矢量,没有争议吧。请解释下图。

速度是矢量肯定没错,但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必要什么时候都当做矢量来计算。 比如说“我堵在四环上了,2公里走了半小时,到家估计要8点钟了”。这句话就把速度简化为标量来计算,因为“四环”已经把方向限制了。 就像我们在电路里说“这条支路的阻抗是1Kohm,所以电流等于5V/1Kohm=5mA”。看起来电流和电压是当做标量来计算,因为电路把方向限制了。但实际上都是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教授,速度是矢量,没有争议吧。请解释下图。

初中物理课就会告诉你了,那个数字是速率,不是速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压表读数就不一样了。

你这个电压表,只能测大小,不能测方向。你需要换一个电压表,才能测方向。
你不能因为你的电压表测不了方向,就说电压是标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电压表,只能测大小,不能测方向。你需要换一个电压表,才能测方向。
你不能因为你的电压表测不了 ...

有矢量电压表啊,但和这里所说的方向是两回事,人家那个是phase!所以你这个电压表,加个指南针就成为你期望的矢量电压表了!但是有用吗?

对不起,我说的矢量,不是phase。是你自己把phase和方向混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矢量电压表啊,但和这里所说的方向是两回事,人家那个是phase!所以你这个电压表,加个指南针就成为你期 ...

你说得非常对,加个指南针的电压表,就是我说的矢量电压表,但是没有用吗?只是你用不到,你就说没有用,这个准则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