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是8位的而不是DATASHEET上所说的16位

楼主(2018-12-07):
我在使用STM8L051的TIM3 PWM时发现,这东东是8位的而不是DATASHEET上所说的16位

楼主:
CC1H这人寄存器没有卵用。设置这个寄存器对脉宽没有任何影响。花了我一天的时间!!!

网友A:
这么多的TIM,肯定不可能都是16位

网友B:
通常只有一到两个是,其余都是8,手册也有错的,看看有没有勘误表。

楼主:
这东东不做为PWM使用就是16位的,勘误表也没写。

网友C: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3, ENABLE);
/*
                set SB_TX_LOCK mode:
                PWM mode,T = 60us,
                Duty Ratio: 3/4  represents  send bit 1
                                                                1/2  represents  send bit 0
                                                                1/4  represents  a  respond
        TIM3_Prescaler_16,and T = 60;
        */
        GPIO_Init(SB_TX_LOCK_PORT,SB_TX_LOCK_PIN,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TIM3_DeInit();

#if (SYS_CLOCK_16M)
        TIM3_TimeBaseInit(TIM3_Prescaler_16, TIM3_CounterMode_Up,PWM_T);
#endif
#if (SYS_CLOCK_8M)
        TIM3_TimeBaseInit(TIM3_Prescaler_8, TIM3_CounterMode_Up,PWM_T);
#endif
#if (SYS_CLOCK_4M)
        TIM3_TimeBaseInit(TIM3_Prescaler_4, TIM3_CounterMode_Up,PWM_T);
#endif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default Duty Ratio is 1/2 */
  TIM3_OC1Init(TIM3_OCMode_PWM1, TIM3_OutputState_Enable,PWM_T/2,TIM3_OCPolarity_High,TIM3_OCIdleState_Set);
  TIM3_OC1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3_ITConfig(TIM3_IT_Update,ENABLE);
        /*enable PWM output*/
        TIM3_CtrlPWMOutputs(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3_Cmd(ENABLE);
该代码已经测试通过。占空比是50%,周期是PWM_T.

网友C:
难道手册错了?

网友D:
不会吧,没用过这个,难道手册错了很多年?

网友E:
手册也错?开玩笑呢?这么重要的一个参数怎么会搞错。

网友F:
发现问题就行啊 要不然能卡好几天呢

网友G:
并不是所有的都支持16位寄存器操作

网友H:
这个还真没关心过 都是用cube生成代码的

网友I:
这都是细节啊

网友J:
估计之后st会出勘误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