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通过SPI与EVAL6472通信

楼主:
小弟想问一下论坛中有没有大神用过stm32F1x通过SPI与EVAL6472通信的

网友A(2018-12-07):
楼主这样问问题, 问的没有啥意思.
即使有大神也未必什么都做过, 而做过某个应用的也未见就能成为大神.

网友B:
就事论事, 有问题就提出来, 如果方案还没有论证完成, 先看资料和手册, 然后把遇到的问题摆出来, 让大家提提意见, 说说看法.

网友A:
如果接口确定了,都是一样的,你两边搞好一个收一个发就行了。

网友C:
EVAL6472H演示板是一个完全集成的微步电机驱动器。结合STEVAL-PCC009V2通信板和dSPIN评估软件,该板允许用户调查L6472器件的所有功能。特别是,该板可用于调节L6472参数,以满足应用要求。

EVAL6472H支持菊花链配置,适用于评估多电机应用中的L6472。

主要特点

电压范围为8 V至45 V.
相电流高达3 A r.ms
SPI具有菊花链功能
SW输入
FLAG和BUSY LED指示灯
可调电源电压补偿
适合与STEVAL-PCC009V2配合使用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呢?
用过L6470做3D Printer。和L6472比除去细分数,就是一个是电流模式,一个是电压模式。

网友E:
我没有用过 楼主有啥问题

网友F: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G:
需要加总线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