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集成的AIC23芯片的音频接口

楼主(2018-12-07):
DSP集成的AIC23芯片的音频接口

AIC23芯片

AIC23是语音信号处理、声通信常用的芯片。

AIC23的模数转换(ADCs)和数模转换(DACs)部件高度集成在芯片内部,采用了先进的Sigma-delta过采样技术,可以在8K到96K的频率范围内提供16bit、20bit、24bit和32bit的采样,ADC和DAC的输出信噪比分别可以达到90dB和100dB。
AIC23提供双声道Line in、双声道Line out、单路Mic in、双声道Headphone四种接口。其中Line in和Mic in是输入接口,其余两个是输出接口。这四个接口在应用方面有很大不同。

Headphone与Mic in接口

Headphone接口输出的是经过运算放大电路的信号,可以直接驱动耳机,常见的多为这种接口。AIC23的headphone接口可以驱动16、32欧姆的耳机。Line out是更原始的模拟信号,没有经过放大,可以使用性能强大的外置运放,如功放、有源音箱等。外接运放的情况下,使用line out能减少失真。Line out信号一般无法调节音量。

AIC23的Mic in是一个高阻(50千欧)、低容的输入接口,能提供高达20dB的放大,提供话筒直接输入,灵敏度较高,可直接接受10mV左右话筒输出的信号。

Line in与Line out接口

音频信号频率低,导线传输距离远小于波长,传输线效应可以忽略,无需阻抗匹配。如果输出输入的阻抗分别为数百和数十千欧,那么类似于一个分压器,输入能得到较高的电压。而line out和line in接口正是如此。

Line out

这种接口颜色一般为绿色,内阻通常为几百欧姆,通常在20Hz到20kHz频率有良好的响应曲线。Vpp可达2V,通常用于驱动高达10千欧的负载,电流非常小。
Line out用于直接驱动扬声器会造成短路,声音很小,而且可能损坏硬件。耳机(headphone)阻抗为几十到几百欧姆,一般不适合驱动耳机。相反的,Headphone接口内阻仅为几个欧姆,可以用于驱动Line in。
同样由于内阻高,不能简单的合并两路信号。否则会造成两路信号互相驱动,造成负载过大,进而造成信号失真甚至硬件损坏。通常需要使用运算放大器来合并。

Line in

接口颜色一般为浅蓝色,用于输入line out信号。与阻抗匹配效应消除反射波、最大化输出功率不同,line in阻抗非常大(10k欧姆),造成阻抗桥效应(Impedance bridging),可最大化输入电压、最小化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