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SP430F149做一个频率计

楼主(2018-12-07):
想用MSP430F149做一个频率计,求一个方案,怎么去做,谢谢。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42340d8583d049649b665823.html
对你应该有帮助,看看吧。

网友B:
俺也给个地址吧,楼主看看
http://www.doc88.com/p-171435411606.html

网友C:
方案网上有很多  只是不一定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用定时器TimerA来实现啰,应该也不算复杂的吧

网友E:
用msp430的捕获功能,这个更简单!

网友D:
那就用其定时器的相关功能实现的。

网友F:
看看你要求计数频率的范围了,根据430的主频和定时器来选择是否合适

网友G:
你要测量什么的频率

网友H:
现在又频率转换电压的芯片

网友I:
数字频率计具有精度高、使用方便、测量 迅速

网友J:
简易频率计

网友K:
使用两个定时器实现

网友L:
定时器捕获

网友M:
有具体的设计指标吗

网友N: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可以参考。

网友O:
https://wenku.baidu.com/view/5b89459cbdeb19e8b8f67c1cfad6195f312be82b.html

网友P:
利用MSP430单片机定时器A和捕获/比较功能模块结合使用

网友Q:
方波频率测试吗

网友R:
这个参考别人的方案

网友M:
没有设计要求,也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I:
基于MSP430、FFT的频率计

网友L:
需要采样多大的频率呢?

网友J:
使用定时器可以实现

网友K:
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网友R:
MSP430F149效率还是很快的。

网友Q: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方案可以实现。

网友P:
实现脉冲宽度的测量

网友O:
基于MSP430F5438A单片机测量频率的

网友N:
msp430的速度很快。

网友S:
网上有很多频率计的例程的,楼主可以先参考一下阿

网友T:
msp430g2553或者msp430fr2系列芯片值得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