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机控制选择MCU、DSP还是FPGA好

楼主(2018-12-07):
电机控制选择MCU、DSP还是FPGA好

网友A:
不同应用对电机控制器的要求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市场上的控制器/驱动器解决方案各有千秋,包括了针对特定简单应用的标准控制器/驱动器、以及采用外部缓冲栅极驱动器和功率级的MCU、DSP和FPGA。

网友B:
MCU是目前市场主流的电机控制方案,适用于高、中、低端电机控制。通过内部集成的电机控制模块,可简化客户对于电机控制的开发

网友A:
嗯,而相对于DSP较强的控制功能,能更好地实现电机的伺服控制和保护功能。

网友C:
在32位处理器,通过提高运算处理速度,也可以很好地实现空间矢量、磁场定位和PD闭环调节的复杂控制。

网友A:
对,FPGA主要用于与DSC/MCU配合产生特殊的PWM信号,它主要用于大功率应用场合。

网友D:
一般使用单片机控制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片子   呵呵

网友E:
简单功能的就选择MCu就可以了

网友F:
问题太简单了,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多大功率和转速?

网友G:
这个需要根据设计的功能所定的,单一功能的话,采用越简单的MCU控制越好。

网友H:
要求有多高,一般MCU就可以,再就是DSP了,FPGA主要用于大功率场合

网友B:
DSP控制电机的比较多吧
这个就根据实际需要锁定的,还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的

网友I:
这个看下开发的预算的吧,选用的比较好的话,开发费用肯定是也高的

网友J:
FPGA好点,DSP好像有点浪费啊。

网友K:
得看什么样的电击, 往往多用 MCU 或 DSP, 也较好的灵活性和其他功能提供

网友E:
如果有较大的控制算法负荷,或者复杂算法,或许 DSP 更适合

网友F:
我建的最多的哦是用DSP的

网友G:
这个就看系统设计的复杂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