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双机通讯时在从机地址接收时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8-12-07):
STM32,i2c双机通讯

楼主:
主机接收n个字节:
void I2C_ByteRead(void)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2, ENABLE);
                //EV5
                while(!I2C_CheckEvent(I2C2,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while(!((uint16_t)(I2C2->SR1)&(uint16_t)(0x0001)));//SB=1
                //while(((uint16_t)(I2C2->SR2)&(uint16_t)(0x0003))!=0x0003);//BUSY=1
                I2C_Send7bitAddress(I2C2, I2C2_SLAVE_ADDRESS7,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EV6
                while(!I2C_CheckEvent(I2C2,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while(((uint16_t)(I2C2->SR1)&(uint16_t)(0x0002))!=0x0002);//??????????
                //while(((uint16_t)(I2C2->SR2)&(uint16_t)(0x0003))!=0x0003);
                while(RxCounter!=BUFFER_SIZE)
                {
                         if(RxCounter==(BUFFER_SIZE-1))
                         {
                                        if(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RXNE)==1)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
                        }
                        //EV7
                        while(!(I2C_CheckEvent(I2C2,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while(((uint16_t)(I2C2->SR1)&(uint16_t)(0x0040))!=0x0040);
                        //while(((uint16_t)(I2C2->SR2)&(uint16_t)(0x0003))!=0x0003);
                        RxBuffer[RxCounter++] = I2C_ReceiveData(I2C2);
                }

                I2C_GenerateSTOP(I2C2, ENABLE);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2, ENABLE);
                RxCounter=0;
}
从机发送n个字节:
void I2C_ByteWrite()
{
    while(((uint16_t)(I2C2->SR1)&(uint16_t)(0x0002))!=0x0002);//ADDR=1 receive address matched
    while(((uint16_t)(I2C2->SR2)&(uint16_t)(0x0006))!=0x0006);//BUSY=1+MSL=0+TRA=1
    I2C_SendData(I2C2,TxBuffer[TxCounter++]);

    while(TxCounter!=BUFFER_SIZE)
          {
                        while(((uint16_t)(I2C2->SR1)&(uint16_t)(0x0080))!=0x0080);//DRΪ¿ÕʱΪ1£¬Ð´ÈëDRÇå³ý¸Ãλ
                        I2C_SendData(I2C2,TxBuffer[TxCounter++]);
                }

                while(((uint16_t)(I2C2->SR1)&(uint16_t)(0x0010))!=0x0010);
                TxCounter=0;
}

楼主:
两个程序都卡在了ADDR的判断循环里

网友A:
STM32的I2C建议采用模拟。

网友B:
用示波器先对下时序;

可以先用模拟先调通,再改成硬件的;

网友C:
请问,用什么来模拟调I2C啊

网友D:
普通IO就可以,关键是时序

网友E:
你先用官方的例子跑个看看能行不,如果行,那就是自己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F:
那可以在软件里边修改地址啊

网友G:
iic的地址也要根据具体芯片来说的

网友H:
什么叫地址接收啊

网友I:
发生冲突了吗 两个地址一样了?

网友J:
单个挂上进行设置

网友F:
iic是一个很麻烦的通讯

网友K:
用io口模拟吧

网友L: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