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用单片机模拟 嘟嘟声

楼主(2018-12-07):
想要用单片机DAC模拟  嘟嘟  的声音  不知道怎么模拟  具体是  不知道  嘟嘟声  应该用多少频率的  波形模拟
正弦波  还是 方波    用正弦波模拟的声音 听起来有点不像   谁有没有做过类似的

网友A:
方波就行。你弄个可调频率方波测试一下什么频率的声音满足你要求

网友A:
美国标准440Hz是国际标准音,学音乐的朋友应该很熟悉。中国的450Hz……我也不知道了。 拨号数字音是双音的,比如1就是697Hz+1209Hz,2就是697Hz+1336Hz

网友A:
应该就是四百多赫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四百多赫兹

刚刚模拟了440 hz方波  声音听起来像   汽车喇叭 声音   不是嘟嘟声

网友B:
你自己嘟嘟两声,录下来,用音频分析软件看看是什么频率。

网友C:
找个嘟嘟声,音频软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嘟嘟声,音频软件看看

不知道 去哪里找 纯音乐  嘟嘟声   百度搜的都很乱

网友D:
这个弄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声音的基频是500Hz,正弦波,带12mS的包络调制,波形群时间0.25S,间隔0.25S。
用程序计算直接产生有点难度,建议用音频文件直接变成采样数据表,需要采样带包络的一组500Hz(12mS),然后连续产生20组,静音0.25S,这样就可以用DAC产生了。

网友E:
先搞出来个波形驱动喇叭,然后慢慢调整频率找到你要的那种。然后你可以设置音频时间长短和间隔,就可以弄出来,嘟嘟嘟嘟。其实每嘟一次都要有个延时

网友F:
你要先有样本,不然你不知道你要的什么频率的声波。

网友G:
是和监护仪上的声音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弄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声音的基频是500Hz,正弦波,带12mS的包络调制,波形群时间0.25S,间隔0.25S。
...

找不到  嘟嘟声  纯音乐文件  用音频文件直接变成采样数据表这个要用什么软件 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和监护仪上的声音一样吗?

监护仪 上声音没听过  就是  模拟嘟嘟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弄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声音的基频是500Hz,正弦波,带12mS的包络调制,波形群时间0.25S,间隔0.25S。
...

为什么是带12ms的包络调制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带12ms的包络调制哈

这是我看波形给你读出来的,我那知道为什么?反正它就是这样。
知道乘法调制信号吧?你就理解为乘数1=500Hz,乘数2=41.6666666Hz (半周期=12mS)相乘后的结果基本上就是了。
根据需要的采样率,已知2种频率正弦波,采样数据表其实你可以用EXCEL来发生。具体怎么玩,去找EXCEL表格的自动计算、函数部分参考吧。

网友H:
电话的来电声那种吗

网友H:
http://www.9ku.com/play/849908.htm
你听听是不是这个声音就是你要的?

网友A:
搞定了没,嘟嘟声有很多种啊。

网友:
你都没有声音文件,怎么模拟啊,都不知道你要的是哪种

网友I:
这个贴带声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