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实现MP3编码

楼主(2018-12-07):
TI的DSP(本人用的是D6748)如何实现MP3编码(软件实现),用开源的MP3编码库?

网友A:
TI有自己的编码库?

楼主:
没发现有

楼主:
这个链接的代码是arm在linux下用arm-gcc开放的。有经验的大侠们给个回复参考下吧!

网友A:
如何使用指针读取寄存器的值?

网友B:
详细说说啊

网友A:
TMS320LF2407A。
ADC采样结果寄存器RESULT0的地址是0x7408。
unsigned int *p = (unsigned int*)0x7408;
x = *p;
y = *(p + 1);
能否这样访问RESULT0和RESULT1。

网友C:
对,只要寄存器的地址对就可以啦

网友A: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D:
int q,*p=NULL;
p = (volatile int *)0xa00;
q = *p; /*把这个地址存储的值赋值给q*/
//我们就此可以直接对q赋值相当于对0xa00这个地址赋值

网友D:
*(unsigned int *) 0x8001表示取这个指针的内容,cnt = *(unsigned int *) 0x8001把这个内容赋值给cnt,以后就可以直接对cnt进行操作了,也就相当于对地址0x8001进行操作。

网友A: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