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rail-to-rail的意思

楼主(2018-12-07):
【不懂就问】
如题,第一次接触这个名词是在稳压电源芯片的介绍中知道的,轨对轨输出
后来在运放中也看过(OPA系列),它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输出高、低电平几乎等于电源电压。例如运放的电源脚VSS=-5V,VDD=5V,则轨对轨运放最低电平约为 - 4.98V,运放最高电平约为 + 4.98V。而一般运放输出最低电平约为VSS+1.5V=-3.5V,运放输出最高电平约为VDD-1.5V=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高、低电平几乎等于电源电压。例如运放的电源脚VSS=-5V,VDD=5V,则运放最低电平约为-4.98V,运放最高 ...

谢,这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这有什么好处呢

运放输出幅度的线性范围大,即输出动态范围大,大信号不易失真。当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幅度的线性范围大,即输出动态范围大,大信号不易失真。当然好了 ...

前一段时间才知道大信号、小信号的定义
小信号是非线性信号中的幅值较小,且保持线性的部分
大信号就包含了全部非线性的部分
现在轨对轨,动态范围大了,就是让大信号中非线性的部分变少吧,和设置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才知道大信号、小信号的定义
小信号是非线性信号中的幅值较小,且保持线性的部分
大信号就包含 ...

对。不加“。。。和设置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一样”后一句话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加“。。。和设置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一样”后一句话更好。

对了,无论运放输出最高电平是4.98V,还是3.5V,它对于“高电平”的电压值定义有变化吗?就是说输出多少V以上算是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在低电压单电源的设计趋势下至关重要。你想假如在3V单电源条件,要是有个1到2V不能利用,不就很惨?
对于较高电源电压的设计,如15V,不用轨到轨可能可以接受,毕竟就算少个1,2V也还有不少V范围可用。
运放信号大到超过电源限制会失真,基本废话。至于量化非线性程度那得看谐波失真,三阶交调等指标。

网友C:
百度“轨到轨”,有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