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色屏升级:如何快速升级T5UIC1彩屏

楼主(2018-12-07):
1.为什么要升级彩屏?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品质升级也成为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彩屏替换传统的显示方案早已大势所趋。传统显示方案主要包括单色液晶屏(120*120、128*64、192*64、240*128)、断码液晶屏(VA、TN、HTN、STN)以及数码管,都可以升级为T5UIC1彩屏。本文主要介绍如何从传统单色显示方案快速升级为T5UIC1平台彩屏。

2.T5UIC1平台彩屏特点是什么?
何为T5UIC1彩屏呢?T5UIC1平台是基于迪文科技T5 CPU,针对不需要触摸屏、UI功能简单、成本要求苛刻的应用,例如小家电、美容养生、电梯、自动化仪表等。主要特点包括:
a.T5 CPU驱动方案,显示效果好,成本极低;
b.匹配基本的UI需求,开发简单;
c.功能齐全:涵盖图标指示、JPEG解压、动态二维码、ASCII(6*12-64*64)、汉字库(12*12-64*64 GB2312)、绘图。

3.如何升级T5UIC1平台彩屏?
对于硬件方面,需要在控制部分预留一个串口,并保障电源电压匹配。对于软件部分,T5UIC1平台产品为指令集开发模式(具体开发指南可以参照T5UIC1应用指南)。 本文将MCU指令(以STM32为例)和T5UIC1指令做成了库函数的形式(MAIN.C),开发者可直接复制使用。

本文库函数主要涵盖字符串显示、二维码显示、绘图、图标显示、动态图标等功能。文件主要包括头文件DWIN.H和库函数MAIN.C。

3.1 头文件(DWIN.H)
头文件作为一种包含功能函数、数据接口声明的载体文件,主要用于保存程序的声明。
#ifndef __DWIN_H
#define __DWIN_H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void LCD_printf(u8 mode,u16 Color,u16 Bcolor,u16 x,u16 y,const char *format, ...);//显示字符串或者变量
void erweima(u16 x,u16 y,u8 QR_Pixel,const char *format, ...);//生成二维码
void clr(u16 Color);//清屏
void Linear_interpolation(u8 num,u16 Color,...);//绘制直线
void Place_point(u8 num,u16 Color,u16 nx,u16 ny,...);//绘制点
void DIM_Set(u8 Set);//调节背光
void Bode_Set(u16 Set);//调节扩展串口波特率
void disd_ico(u16 x,u16 y,u8 mode,u8 Icon_lib,u8 Icon_IDs,u8 Icon_0IDe,u8 Delay_time);//设置动态图标
void dis_ico(u16 x,u16 y,u8 mode,u8 ids);//显示ico图标
void pic(u8 id);//写数据存储器
#endif

3.2 库函数(MAIN.C)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dwin.h"
/****************显示字符串函数*****************/
/*参数:mode:D7********************************/
void LCD_printf(u8 mode,u16 Color,u16 Bcolor,u16 x,u16 y,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tmp[2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sprintf(tmp,format,arg);
  va_end(arg);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11);
        Usart_SendByte(USART1,mode);//模式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前景颜色
        Usart_SendByte(USART1,B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Bcolor%256);//背景颜色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横坐标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Y坐标

  Usart_SendString(USART1,tmp);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显示二维码函数*****************/
/*参数:mode:D7********************************/
void erweima(u16 x,u16 y,u8 QR_Pixel,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tmp[2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sprintf(tmp,format,arg);
  va_end(arg);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1);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横坐标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Y坐标
        Usart_SendByte(USART1,QR_Pixel);//二维码每个点的大小

  Usart_SendString(USART1,tmp);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读存储器***********************/
/*参数:mode:D7********************************/
void read_sram_flsh(u16 Length,u8 Type,u16 Address)//写数据存储器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2);
                Usart_SendByte(USART1,Type);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256);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256);
                Usart_SendByte(USART1,Length);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绘图清屏函数*****************/
/*参数:mode:D7********************************/
void clr(u16 Color)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01);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颜色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绘图直线插入函数*****************/
/*参数:mode:D7********************************/
void Linear_interpolation(u8 num,u16 Color,...)
{
    va_list arg_ptr;
    int tempValue;
                num*=2;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03);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va_start(arg_ptr,Color);
    while(num--)
    {
          tempValue=va_arg(arg_ptr,int);
          Usart_SendByte(USART1,tempValue/256);
                                        Usart_SendByte(USART1,tempValue%256);
    }

    va_end(arg_ptr);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绘图打点插入函数*****************/
/*参数:mode:D7********************************/
void Place_point(u8 num,u16 Color,u16 nx,u16 ny,...)
{
    va_list arg_ptr;
    int tempValue;
                num*=2;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02);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Color%256);
                Usart_SendByte(USART1,n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ny%256);
    va_start(arg_ptr,ny);
    while(num--)
    {
          tempValue=va_arg(arg_ptr,int);
          Usart_SendByte(USART1,tempValue/256);
                                        Usart_SendByte(USART1,tempValue%256);
    }

    va_end(arg_ptr);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屏幕背光亮度设置*****************/
/*参数:mode:D7********************************/
void DIM_Set(u8 Set)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0);
                Usart_SendByte(USART1,Set);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设置扩展串口波特率**************/
/*参数:mode:D7********************************/
void Bode_Set(u16 Set)//调节扩展串口波特率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8);
                Usart_SendByte(USART1,15667200/Set/256);
                Usart_SendByte(USART1,15667200/Set%256);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从扩展串口发送字符串**************/
/*参数:mode:D7********************************/
void UART_TX(const char *format, ...)//串口发送字符串
{
                char tmp[2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sprintf(tmp,format,arg);
                va_end(arg);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9);
                Usart_SendString(USART1,tmp);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显示ICO图标**************/
/*参数:mode:D7********************************/
void dis_ico(u16 x,u16 y,u8 mode,u8 ids)//显示ico图标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3);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mode);
                Usart_SendByte(USART1,ids);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设置动态图标*******************/
/*参数:mode:D7********************************/
void disd_ico(u16 x,u16 y,u8 mode,u8 Icon_lib,u8 Icon_IDs,u8 Icon_0IDe,u8 Delay_time)//显示ico图标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8);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x%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y%256);
                Usart_SendByte(USART1,mode);
                Usart_SendByte(USART1,Icon_lib);
                Usart_SendByte(USART1,Icon_IDs);
                Usart_SendByte(USART1,Icon_0IDe);
                Usart_SendByte(USART1,Delay_time);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控制动态图标*******************/
/*参数:mode:D7********************************/
void disc_ico(u16 set)//控制ico动态图标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9);

                Usart_SendByte(USART1,set/256);
                Usart_SendByte(USART1,set%256);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写存储器***********************/
/*参数:mode:D7********************************/
void writ_sram_flsh(u16 Length,u8 Type,u16 Address)//写数据存储器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31);
                Usart_SendByte(USART1,Type);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256);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256);
                while(Length--)
                {
                        Usart_SendByte(USART1,Address++);
                }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读存储器***********************/
/*参数:mode:D7********************************/
void pic(u8 id)
{
          Usart_SendByte(USART1,0xaa);
                Usart_SendByte(USART1,0x22);
                Usart_SendByte(USART1,0x00);
                Usart_SendByte(USART1,id);
\
                Usart_SendByte(USART1,0xcc);
                Usart_SendByte(USART1,0x33);
                Usart_SendByte(USART1,0xc3);
                Usart_SendByte(USART1,0x3c);
}
4.常用功能例程
4.1 显示文本和数据
  1. void LCD_printf(u8 mode,u16 Color,u16 Bcolor,u16 x,u16 y,const char *format, ...);//显示字符串或者变量
  2. 参数mode:
  3. .7 字符宽度调整设置 1=调整 0=不调整。
  4. .6 背景色显示设置 1=显示 0=不显示。
  5. .5-.4 写 0。 .3-.0:字号大小,0x00-0x09,对应字体大小于下: 0x00=6*12 0x01=8*16 0x02=10*20 0x03=12*24 0x04=14*28 0x05=16*32 0x06=20*40 0x07=24*48 0x08=28*56 0x09=32*64
  6. Color:字符显示颜色。
  7. Bcolor:字符背景显示颜色。
  8. (x,y):字符串显示的左上角坐标。

例程:
  1. LCD_printf(0x42,0xffff,0xf00f,10,10,"迪文科技:%04d",x++);
如示例的调用形式将显示“迪文科技:x的值的十进制展现形式”
4.2 绘图类
  1. void clr(u16 Color);//清屏
  2. color:颜色
  3. void Linear_interpolation(u8 num,u16 Color,...);// 端点连线
  4. num:点的个数
  5. color:连线的颜色
  6. …:各点坐标

  1. void Place_point(u8 num,u16 Color,u16 nx,u16 ny,...);//绘制点

例程:
  1. Linear_interpolation(3,0xff00,0x0000,0x0000,0x0100,0x0100,0x0100,0x0000);

4.3 二维码显示
  1. void erweima(u16 x,u16 y,u8 QR_Pixel,const char *format, ...);//生成二维码
  2. x,y为二维码左上角坐标。QR_Pixel表示二维码每个点占用的像素点。
  3. …:URL此函数的分钟同样类似printf

例程:
  1. erweima(148,50,0x04,"https://www.dwin.com.cn");

4.4 调节背光亮度
  1. void DIM_Set(u8 Set);//调节背光
  2. set:0x00-0xff

例程:
  1. DIM_Set(0xff);//调节背光到最亮
4.5 调节串口波特率
  1. void Bode_Set(u16 Set);//调节扩展串口波特率
  2. set:波特率

例程:
  1. Bode_Set(9600);//设置波特率为9600

源码请参照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