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调制

楼主(2018-12-07):
现在手头上有一颗650nm的激光二极管,需要控制二极管通断还产生亮或者灭,照射在镜子上面,通过镜子来回转动,来形成明暗相间条纹。镜子的运动频率为1K左右,激光二极管,需要产生至少20K的开关来形成半个运动时,一幅图片里面10个明暗相间的条纹。直接用电压PWM加在激光二极管上,好像是不行,有没有大佬做过类似的。 这样的激光是用电流脉冲实现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PWM加在激光二极管上,好像是不行”——怎么不行?
20K的频率,对于激光二极管来说不算高吧

网友B:
激光和镜子保持同步就可以

网友C:
看看你的pw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