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R14030输出电压不稳定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8-12-07):
    使用TI DC-DC LMR14030芯片做了一个35VDC转成5V的电路,电路图如下:输入电源为24V交流电源适配器,24V交流电经过整流桥电容滤波后变成直流35V,直流35V经过LMR14030变换成5V电压,设计输出最大电流为3A

     输出的5V给电路板上面的MC20  GSM通信模块供电,有时发现5V电源掉电的情况,没有找到规律,很随机。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的原因,重新焊接了一个电路板,只有整流电路和LMR14030的电路,接入2欧姆20W负载,让电源芯片输出5V  2.5A电流进行测试,测试发现5V的输出波形会出现几十毫秒掉电的情况,出现的频率大约2分钟或5分钟就会出现一次?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被手机干扰了?

网友B:
查R64,U3,D8,L2温升
看看能不能把你手烫伤先,
如果手完好无损,测整流后电压波形,SW脚波形

网友C:
电感体积看起来偏小,
换种试试

网友C:
先用稳压电源24V 3A 做输入,看看有没有这个跌落出现
排除下 交流24V的 带载能力

网友D:
这个芯片是3.5A输出的,带载应该没问题,按照ti的官方设计参数就可以,我们也用这个

楼主:
通过多次测试,这种电压波动有时能测试到,有时一个下午都测试不到,所以分析可能是受到了干扰,干扰源还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R64,U3,D8,L2温升
看看能不能把你手烫伤先,
如果手完好无损,测整流后电压波形,SW脚波形 ...

这个器件会发热,但都不会烫手的。整流后的波形的纹波是100Hz,在直流35V的基础上有最大1V峰峰值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R64,U3,D8,L2温升
看看能不能把你手烫伤先,
如果手完好无损,测整流后电压波形,SW脚波形 ...

SW的波形在发生输出电压波动时,占空比并没有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体积看起来偏小,
换种试试

这个电感是TI推荐的,同时也换过TDK的6.8uH的电感也测试过,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是3.5A输出的,带载应该没问题,按照ti的官方设计参数就可以,我们也用这个 ...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电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是多少?另外方便给出电源电路的参数么?我参考对比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电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是多少?另外方便给出电源电路的参数么?我参考对比一下
...

刚开始用的19v的适配器输入,后来用的12v锂电池输入都可以

网友D(点评):
不行的话,把电压调节电阻改为6.8k和1.2k

网友E:
不要怀疑这个芯片,我们的前装车载产品用的这个芯片,给4G供电,每天3k的出货量。应该是选取的器件参数或者LAYOUT的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用的19v的适配器输入,后来用的12v锂电池输入都可以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D(点评):
应该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