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RLC电路...

楼主(2018-12-07):
(无正文)

楼主:
上面所给出的节点电压法s域分析看似很简单,其实那是LTI前提下采用了拉普拉斯变换。如果是时域分析,那将是一个积分微分方程

下面,采用相空间分析。

楼主:
上面,将与储能相关的两个电路变量u[C]i[L]作为状态变量,其空间就是相空间M。

如果R=0且LC归一(C=1和L=1),那么有下图。

楼主:
各位可以根据所给出的相关关系式子,分析LC为一般取值的情况,且还可以分析R不为零(甚至小于零)情况下的图像。

这些分析无需特别的知识,只需要知道“速度”即可。

楼主:
更正:

上面电路图中L和R交换位置,即R在上L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