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回归初心】+拆解MBUS采集器

楼主(2018-12-07):
踩在活动的最后一天发一个拆解贴,机器在角落里吃力不少的灰,就决定拆解它了。采集器下端交流220V电源接入,下行MBUS采集数据,上下无线433上传数据。面盖上有电源、通信、过载指示灯。

1、拆解过程相对简单,一把十字螺丝刀就可以解决。外壳上下盖使用4颗仿拆的螺丝锁上
2、拆开上盖,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四颗螺丝锁住主板,看到贴片器件和插件指示灯。

拆下螺丝,看到主板的背面,大大的工频变压器和插件器件。

拆下接线的螺丝和433天线座就可以拆下主板
无线通信模块与主板是采样两块独立的板。

到此,拆机完成。
接下看看电路部分。。。

结构很清晰

楼主:
MBUS主要使用在水表和热量表的数据采集,先简单介绍一下MBUS总线:a、MBUS总线是只种两线制无序总线,半双工总线,二线即传输数据线也提供电源;
b、总线电压24V~36V,最大电压42V;从机静态时消耗电流1.5mA;
c、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是通过调整总线上的电压,36V代表“1”,24V代表“0”;主机接收数据是通过从机消耗电流大小来判断,从机消耗1.5mA代表“1”,再增加消耗11~20mA代表“0”,
这就有点类似于主机在发送数据时是一个电流源,电流不变调制输出电压;接收数据时是一个电压源,电压不变调试电流。

3、电源部分电路
可以看到,工频变压器降压分出两路,经过整流DB202S桥整流,左边一路整流后经过开关电源LM2675ADJ稳压到+18V,+18V在经过开关电源LM2675 3.3稳压到+3.3V提供MCU使用电源。另一路稳压到18V,第一路的地与第二路的VCC连接,组成MBUS使用的36V电压。
LM2765芯片手册: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lm2675.pdf

电源拓扑结果如下图:

楼主:
4、主控芯片使用的是ATMEL的8位单片机ATMEGA88PA,外挂一科ST的EEPROM  M24256BR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mega48PA_88PA_168PA-Data-Sheet-40002011A.pdf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m24256-br.pdf

5、无线433方案采用的是TI的SUB 1G 低功耗无线芯片CC1101+ATMEGA88PA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cc1101.pdf

楼主:
6、核心电路MBUS电路
这部分电路采用的是TI提供的运放+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TI的文档,文档介绍了各个部分电路功能:
ANALOG-BOARD for the Meter Bus Application2https://wenku.baidu.com/view/ade8e927e45c3b3567ec8bf1.html
a、发送部分电路是采样TI 功放芯片TLE2301调整输出的电压,TLE2021运放搭配三极管TIP117实现扩流。

b、接收电路采用TI比较器LM393。第二路LM393比较器实现过载警告。

c、输出保护部分使用TVS管P6KE47CA和自恢复保险丝BK60065,并且在-BUS总线上串接了MOS管IRF540N(猜想应该是短路保护)。

7、总结
a、无线模块采用独立一块板,有增加了一颗MCU,有些不合理,可以整合到一块板;
b、电源部分采用工频变压器,个头有些大,可以改用开关电源;
c、MBUS电路与MCU没有隔离,抗干扰能力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