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每个IO都可以设置成独立的电平变化中断吗?

楼主(2018-12-07):
STM32L063 每个IO都可以设置成独立的电平变化中断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A:
绝对可以,可以分别设置为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

网友B:
但是都是端口的中断,因此需要在中断里进行类别判断

网友C:
理论上是的。但是要注意必须从0~15每个端口只能有一个对应的外部中断,

网友D:
那VSS和VCC咋办?

网友E:
可以,但是只有一个中断入口,那就要进去后再判断是哪个触发的。

网友F:
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F:
因此32肯定也行

网友G:
看看关于GPIO中断章节的技术手册。

网友H:
可以的啊 不过要注意去抖

网友I:
当然可以  去抖的话可以软件也可以硬件

网友J:
当然可以了  软件去抖比较简单

网友K:
当然可以了

网友L:
可以电平触发吗

网友M:
可以 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