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机电路识别方法都有哪些啊

楼主(2018-12-07):
整机电路识别方法都有哪些啊

网友A:
首先分析各部分单元电路在整机电路图中的具体要位置和单元电路的类型,进而分析直流工作电压供给电路和交流信号传输过程。

网友B:
对一些比较复杂的,未见过的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进行重点分析。

网友C:
在识图的过程中,可以在整机电路图是先找到某一种功能的单元电路,并进行分析。接着再找另一个功能的单元电路,再进行分析。

网友D:
一般情况,整机电路图中先找到某一种功能的单元电路,并进行分析。接着再找另一个功能的单元电路,再进行分析。

网友E:
直流工作电压供给电路的识图方向是从右向左进行,而对某一级放大电路的直流电路识图方向是从上而下。

网友C:
分析整机电路过程,若对某个单元电路的分析有困难

网友F:
嗯,例如对某型号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分析有困难,可以查找这一型号集成电路的识图资料

网友B:
是的,然后结合集成电路资料再进行识图。

网友G:
堆栈寻址和 dp 指针寻址哪一个效率高?

网友H:
整机电路识别?这个怎么整啊?主要还是看其主要功能的判断的

网友D:
这个就不是很清楚的,这个应该是属于测试方面的问题的吧

网友G:
你的这个整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原理图上不是都有吗?

网友J:
主要看出口那的重点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