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都有哪些关于控制触摸屏的芯片

楼主(2018-12-07):
CY都有哪些关于控制触摸屏的芯片

网友A:
单点触控:CY8CTST110

网友B:
多点手势:CY8CTMG110, CY8CTMG120, CY8CTMG200

网友A:
全指支持:CY8CTMA120,CY8CTMA300,CY8CTMA301,CY8CTMA340

网友C:
但是利用楼上的做touchscreen需要强大的硬件设施,沒有一定的规模cy是不支持的

楼主:
你的建议是?

网友D:
实际上在用着的还是CY8C21434的多

网友E:
现在CY和好多触摸屏厂家有合作,可以提供触摸屏模组,对于不想花费很多精力设计的客户来讲挺有用

楼主:
这种触摸屏是电阻方式的还是电容方式的。

网友F:
cypress的是电容式的

网友G:
是不是电容的比电阻的好一些啊

网友H:
应该说各有优缺点吧,电容的可以实现比电阻更多的多点触控,但是电阻采用的形变的原理,所以寿命当不如电容的寿命长。

网友I:
电容屏是发展趋势
多点触摸,更结实,透光度好

网友F:
win7和Android都能完美支持

网友J:
我听说现在的电阻方式的触摸屏可以做出比电容更多的多点触摸方式

网友K:
电阻方式的触摸屏 是可以做软件模拟的2点触摸方式 如 缩放功能
不是真的 多点

网友L:
在设计中还没有用过电容屏呢,感觉就是多在了多点触摸上

网友J:
现在CY的触摸屏这块没啥可讨论的,直接买CY的组件就行了。

网友M:
看成本要求了,电阻屏便宜。

网友N:
CY8CTMA340
CY8CTMA375
CY8CTST242
CY8CTMA463
都有一直走在触摸屏IC的最前沿。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结贴了先

网友O:
貌似这方面可选择的芯片 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