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自举!

楼主(2018-12-07):
网上有个帖子,专门谈自举的:

读起来好累!

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正反馈并联结构,可能会提高输入阻抗!

上面用词是“可能”,意思提高阻抗的前提是要保证正反馈的稳定性,没有稳定性就谈不上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了。

同时,顶楼第一个电路还采用了串联负反馈,根据反馈原理,这也是提高输入阻抗的。
所以说那个图,同时采用了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提升输入阻抗。

采用正反馈,可用直流小电阻获得大的交流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C2 ,总使输入阻抗就不是射随器自己的 [1+β]Re 了。

网友B:
同时,顶楼第一个电路还采用了串联负反馈,根据反馈原理,这也是提高输入阻抗的。
所以说那个图,同时采用了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提升输入阻抗。

射极跟随器是 正反馈,我以前分析过。所以我不认为同时兼有正负反馈。

正负反馈是同时存在的,谁是大小的问题,肯定是负反馈大,因为否则不能放大功能。RE实现串联电压负反馈,另一个电压并联正反馈。

网友B:
”射极跟随器是负反馈“这一教科书说法确实是错的,以前在此版有过长时间的讨论、争论。
如果能找到链接,我就发上来。

@zyj9490 :电路的模拟连续特性决定了正反馈电路是有带宽的,如同负反馈电路一样。
某一频率点上是变成正反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射极跟随器是负反馈“这一教科书说法确实是错的,以前在此版有过长时间的讨论、争论。
如果能找到链接, ...

好的,先别管对或错,有证据(有图更好)有真相!

两天前我已经把有关链接用短信发给你了。

网友A:
萨巴罗夫电路,是考毕兹(电容反馈三点式)振荡器的一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萨巴罗夫电路,是考毕兹(电容反馈三点式)振荡器的一种。

在自举中,C1 电压固定,而在振荡电路中,C1 的电压跟 C2 一起(按比例)变化。

网友A:
回复 zyj9490:
自举,相当于把图中的 Xf 抵消,而且阻止偏置网络对讯号的分流,解除讯号源(或前级)的直流负荷。

多用于交流。增加交流阻抗。
这样,前级(或讯号源)只需给出 Xi 就够了。

楼主:
学电路的多,走火入魔的也多。

K5,称称自己多重,再放屁!连这样的电路都不懂,还敢自称大师。我如果说出此电路的出处,恐怕21没孔可钻!你除了在21搞意识形态外,还能做什么?不服,我再截图。
开眼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射极跟随器是负反馈“这一教科书说法确实是错的,以前在此版有过长时间的讨论、争论。
如果能找到链接, ...

@zyj9490
用站内短信给你发过链接,但是发不出去。以后我会单发一帖说明。

网友C:
           傻瓜自举
  电压型信号源,信号电流在内阻的压降造成输入端电压减少V+=Vs-IsRs,如果电阻Rin不接地,改接在V-端,实现自举,理想模式V-=V+,Rin两端没有电位差,Is=0,则IsRs=0,则无论信号源内阻大小如何,输入端电压等于信号源电压V+=Vs。型号运放仿真,Vout=Vs,误差很小(输出黑绿线波形重叠)。电路不必计算,只需选择输入阻抗大,GBW符合输入频率的要求就可以,是傻瓜型自举电路。
   下运放输出对V-端是负反馈,而对V+端是正反馈,但是,实现自举的功能仅仅是正反馈的作用。

@jz0095 :这很好,我觉得讨论技术问题,无论对错,就是要敢于亮出自己的看法,否则,不如回家卖红薯。
@jz0095 :我这样看“两虚”:它是很好的分析法,但是虚就是假的,而且不涵盖所有运放电路。例如I/V转换电路,简单的就像分析电阻的压降,欧姆定律就OK,为什么总是有疑惑。就是被两虚左右。
但是一旦虚短假设成立,Rin就被旁路了,反馈就无所谓正负了,对吗?

网友D:
再生式收音机电路,也是一种“自举”的应用,大概是怎样。

@hk6108 :有道理,故再生电路的Q值会提高。
@hk6108 :我看到分析与你说的一样,自举受控于电路自身的正反馈,不是来自信号。
就如 9楼 那图,自举是使 Xs 可以减至 Xi,再生就连 Xi 都差不多 (只能是差不多,不能全部) 代支了!
自举的正反馈是跟随性的,不随电路的动作而变化,再生的反馈却跟信息(输入与输出)成比例,是货真价实的正反馈!

网友E:
我认为,自举与反馈(+/-)不能相提并论,理由很多。
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指线性模拟电路。
自举,是通过电位的跟随,以期电阻等电路元件两端的信号电位差达到接近于零。
反馈,则是将信号直接与信号源比例叠加,如9楼信流图示。

这二个概念是描述事物的一体二面,各自的特性,并不予邓,反馈是指输出回到输入重新计算,自举更多的是信号的信号形式,如电容的电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提升一端的电位,相当于另一端的电位也提升。这二者是有交集的。

网友E: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也算是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傻瓜自举
  电压型信号源,信号电流在内阻的压降造成输入端电压减少V+=Vs-IsRs,如 ...

这是 Vo/2,这电路的增益是 2。

纠正:"放电倍数"应改为放大倍数。
对。电路放电倍数是2,一半输出就是1。

网友F:
蹭个热点,这个图里对自举的解释可取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蹭个热点,这个图里对自举的解释可取吗?

有点不相,更类似于调正交流放大倍数。

网友E:
@zyj9490 如果非要把自举靠上反馈,也只能算个“零反馈”(当然,依然不具备“反馈”本质)

网友H:
自举的本质。

谢谢大家!

是在低频段产生一个“波峰”。

而人们常见的“波峰”在高频段。

也就是说所谓的“下限频率”有一个“波峰”。

这不会有稳定性问题。

但可能动态过程“过冲较大”。

稳定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例如,正弦输入的情况下,过渡过程,就过冲不明显。

方波响应波峰明显。

自举的本质就是如此了。

与正反馈没有关系。

仅仅就是在下限频率处有一个“波峰”而已。

在频率特性波特图上。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有很多电路。

谢谢大家!

在其专业的教科书中还没有存在的时候。

就存在了。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可以对教科书还不存在的时候的电路进行分析计算。

但要“得法”,即:你需要能理解电路本质,从而把分析计算“作对”。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大多没有这个能力,从而在模拟电路领域,胡说八道的教科书及其受害者,有很多。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续12楼。当Rin电阻接地,负反馈不变,正反馈没有,自举也没有,信号源电流在内阻造成的压降使输入电压减少,输出电压就降低为紫色线。

网友E:
O大s厉害,几年前就有一个级连C极电阻加自举的电路。

@captzs :不好找了。O大s可能也忘了。当时不是讲自举的,那个图他也删了,我有截图,也找不到了。
高!到何处看?

网友H:
此类的自举电路。

谢谢大家!

对于三极管是有好处的。

因为BE电压是在RC滤波的过渡过程中,逐步建立的。

在动态过程中。

稳定状态,是看不去什么问题的。

作为音频放大电路,听感会发现明显区别。

自举电路,对于音响来说,音质肯定比较好。

例如1969也是自举。

对于三极管的保护,也比较好,不容烧 。

三极管的工作比较稳定。

方波响应的过冲会比较小。

自举电路的SR压摆率会比较小。

其工作性质就决定了SR不可能很大。

但因为对于音响来说,音质相当不错,故可以被教科书受害者和骗子们理解为等效SR很大。

自举电容,因为比较大,所以通常都是电解电容。

这种ESL较大的电容,其ESL通常对于音频信号,有补正的作用。

这是ESL导致的。

电容的ESL对于音质有“补正”作用,导致音质感觉很纯正。

这些都不是THD测试能说明问题的。

音质问题,本质就是动态信号的响应问题,与稳定状态的THD毫无关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我发现有热噪声能听到的放大器(没有音频信号时)音质挺好的,带宽大。

支持21管理员把关,技术论坛不容与电子技术无关的乌七八糟的言论进来!更不能搞意识形态!

网友C:
@jz0095 :反馈是因,虚短是果。

@captzs :对,A输出放大2倍,总输出1倍。
@jz0095 :Rin电阻值要大,控制正反馈量,太小就自激振荡。如何计算要讲很多,就不啰嗦了。
@jz0095 :电路最大问题是失调电压大,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和IB电流要很小。AB复合运放失调电压接近0,就可以放宽对运放的要求。分析时B运放看作一条导线,电路放大倍2,一半反馈就是1:1。可以将几百M的输入阻抗匹配成1K输出阻抗。A运放输出端就2倍输出。
运放B是跟随器,两个运放没Rin时构成了大约2倍同相放大器。加入Rin反馈后变化大吗?我很久没搞运放电路了。

网友C:
@jz0095 :计算Rin只是好玩而已,此电路其实不用计算,Rin取几十M,100M,几百M都行,用个小电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