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TI有没有两节5号干电池升压到5v/300ma的芯片?

楼主(2018-12-07):
请教TI有没有两节5号干电池升压到5v/300ma的芯片?

网友A(点评):
国产也有,一般是用,PW5100干电池升压IC,单节,双节干电池都可以输出5V

网友B:
TPS60110 之类的吧  上TI官网找啊

网友C:
不过 这么大电流电池估计用不了几小时。

网友D:
楼上,这类芯片好贵啊,最便宜6元一颗,什么产品能承受这样的价格?

楼主:
现在是像找到满足要求的芯片!!!

网友E:
两节5号干电池升压到 5v, 有很多芯片能实现
但是 300ma 的话, 呵呵, 恐怕 5号干电池是吃不消的.

网友F:
这电流要求的挺大的,就两节5号电池的容量成不了多长时间的吧

网友G:
你是干电池的原料是什么呢?不同材料的干电池能 提供给负载的电流是不同的。
    5号电池要是计短路电流的话:
   普通炭性电池R6大约是 200~500MA,
   碱性电池LR6大约是 1.2~3.2A
   三洋的氢镍电池大约是10~25A
   三洋的镉镍电池大约是40~60A
   锌锰电池(干电池)在保持1.5V电压的情况下,最大可供500mA左右,视品牌的不同而不同.电量释放到总容量的40%时电压开始下降,这时即使能继续供电,电压也达不到额定电压了.但如果用小电流继续放电,仍然能维持在1.5V左右.镍氢电池就要看元料的成份了,动力镍氢电池可达3C放电(电压保持额定电压),而普通镍氢电池就只能1C放电了.同是五号电池,容量也是不同的,常用的从800-2700都有,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动力电池2700的,那么你的放电电流可达2700*3=8100mA,放电过程中,电池维持正常电压至总容量的20%以下.再放下去,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并慢慢下降,无实际使用的意义

网友H:
你好请问下这些信息是怎样获得的?是有相关手册说明?

网友I:
2~3V 升压到 5V, 300mA, 这个要求对应 DCDC 来说, 真的要求很低. 随便找到就是一大把. 不过效率需要关注

网友G:
真如 7楼的担心一样, 这么大功耗, 用干电池供电并不合理, 你需要降低功耗呐

网友G:
TPS60110 应该就行吧,或者相关的,TI官网看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过 这么大电流电池估计用不了几小时。

可能一个小时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