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移远的GSM 模块M26 串口显示

楼主(2018-12-07):
移远的GSM 模块 串口我发AT或者其它指令  总是回一个 ?  这是什么情况  大家有碰到过吗

网友A:
波特率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B:
用的是移远的3G模块么? 不知你发的是什么指令,移动的模块上电的时候是有相对应的初始化指令来的。

网友C:
回一个什么?

网友D:
回的消息对吗

网友E:
是不是总是回你发送出去的内容。一模一样的?那是你没有调整好。

网友F:
是不是开启了回显啊?AT指令有一个关闭回显的。查一下手册。

网友G:
好像把回显关了,就不返回显示了;

网友H:
AT指令就是有返回的,你可以把回显关闭这样就看不到了。

网友I:
要看他的数据手册

网友J:
先用串口调试发发试试

网友K:
对这个模块不了解 还是看数据手册吧  或者用他们带的测试程序试试

网友L:
波特率不匹配吧

网友M:
我对这个模块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