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回归初心】拆解纳博士防潮箱及主控DIY和修复

楼主(2018-12-07):
话说当年买这个防潮箱的时候,什么也不懂,被淘宝卖家号称“德国机芯”的言辞忽悠(当然也因为它相对便宜),所以就买来存放单反和镜头。一晃7年过去了,有一天发现它的屏幕不停反复闪烁,后来就彻底歇菜了。所以就拆拆拆,顺便把它修复一下。很多图片是修复的时候拍的,今天补拍几张带ID的图,也顺便发个帖参加活动。
先上改造后的图:

右上角特写

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特写:

改造前:

背部:

背部那个大方块取下来,内部面朝上放置:

取下黑色盖子,露出电路板和冷凝片:

取下冷凝片,下面是半导体制冷片:

电路板特写:
一个LED,一个三极管

电路板另外一面:
电阻,电容和接插件

三极管基极上拉一个电阻进行测试,LED灯亮:

此时工作电流899mA:

所以看起来似乎是控制信号出了问题?
先把制冷片盒子另外一侧打开,里面是一个5V开关电源:

前面板的显示屏:

从内部看显示屏,控制信号就是从这里来的:

把显示屏拆下来:

背部:

拆下两边的塑料壳:

控制板特写1,一块STMicro的MCU  -  STC 12C5608AD:

液晶驱动芯片HT1621B:

下面就是所谓的“德国机芯”的德国货  (德国海曼?) 湿敏电容 HS1101:

板子上还有返修的痕迹:

感觉自己特么的被坑了,小厂的东西就是不能买啊,看了下说明书,厂家联系方式只是一个手机号~~~,taobao店铺也关了:

拆解到这个地步,防潮箱的基本原理和结构已经很清楚了:
1. 控制板用于进行湿度设置、用户按键交互和液晶显示,MCU根据设定的湿度范围发送高低电平。
2. MCU的电平用于控制后面的三极管,三极管导通时,半导体制冷片开始工作。
3. 制冷片的冷凝水流到下面的集水盘,然后通过集水盘后面的小孔流到外侧的海绵然后在空气中挥发。

既然判断是控制信号出了问题,那我就DIY一个控制板,算是给它“升级”一下。
手头有所需的全部元件:
Arduino Nano一块,LCD1602一块,DHT21温湿度传感器一个,接插件若干,洞洞板一块,木板一块

Arduino焊接到洞洞板上,洞洞板通过六角铜柱固定在木板上,原先的控制板位置是一个长条形的凹槽,把木板裁成那个凹槽的宽度即可。

焊接洞洞板:

写好程序,设置相对湿度为43%发出低电平,46%发出高电平。上电测试:

很快就能看到冷凝水:

LCD1602用珍珠棉做一个套套,方便固定:

带上套套的效果:

外面用硬纸壳挖个洞:

全部装在一起:

然后塞进凹槽里:

工作效果:

最后来个带ID的侧视图:

楼主:
总结:防潮箱电路部分,如果不算液晶屏,电路的BOM估计能在30元左右就能拿下,余下的就是液晶屏和外壳。以当年我300多元的购买来算,毛利应该能做到50%+。我估计这种产品量不大,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一个中山的小厂就能随便做,可能控制板什么的都有公版能买到。自己做的话,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铁板箱体和后面铝合金壳体的冷凝部位加工,如果能做外壳的话,自己做一个防潮箱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楼主:
顶一下,让更多人看到

楼主:
没错 是个神器
虽然我现在已经很少用它了
但是做简单的东西它真心方便

网友A(2023-03-21):
原控制板上的HS1101为法国生产的,现在属于美国精量公司 M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