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是否有唯一解的判断方法

楼主(2018-12-07):
限定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为:直流电压源/电路源,正的线性电阻,单调递增的非线性电阻,运放!所包含的元件只能是这些。

运放模型是教材上的三段等效--线性区和正负饱和区。而且运放的定向图规定如下:

唯一解的判断方法:看上图中的 两个箭头,是否能形成一个环,而且箭头方向相反,如此,则调整电路参数,这个运放电路可能没有唯一解!

楼主:
例如看这个电路,根据判断依据,无论如何调整电路参数,这个电路都有唯一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例如看这个电路,根据判断依据,无论如何调整电路参数,这个电路都有唯一解。

如果我把运放的正反相输入端互换,其他不动,那么得到下图:

从上图可见,两个箭头支路可以形成一个环,而且箭头方向相同,所以根据判据,这个电路可能没有唯一解!!!这于预计相符合,正反馈运放要么正饱和,要么负饱和,工作点是两个!

楼主:
无论实际电路有多复杂,我就看运放定向图中两个箭头是否形成环,以及箭头方向,无需任何其他计算,就能判断出电路是否有唯一解。
这在工程分析中就是绝招。

类似的绝招非常多。
例如模拟IC电路中,要不要启动电路在设计电流源等模块是必须考虑的,根据老B判断依据,只要在电路上做个高斯面,一眼就看出来要不要加启动电路了。
在例如一个环路是否则稳定,只要观察电路结构,就能判断出要不要稳定性补偿了,根本无需任何计算。

由于这些绝招不是绝对的,可能有例外,所以学习绝招前必须掌握常规的基本分析方法,不能邯郸学步。

楼主:
例如这个电路:

想让这个电路只有唯一解,思路非常明确,破坏两个条件的成立即可,破坏环的形成,或者改变箭头方向。

网友A:
这个要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