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51的内部flash模拟eeprom,可以读写多少次?

楼主(2018-12-07):
新唐M451的内部flash模拟eeprom,可以读写多少次?
在读和写的时候,供电是5V,有没有最低电压要求?

网友A:
应该3.3V也可以吧。
读写不少于100万次。

网友B:
最LOW的还10W次,这么高级的起码一百万。

网友C:
记住不要总是对一个地址写,要开辟一段空间,循环写。你可以擦除之前的,写到后面去,这样不停的循环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