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控制AD采集,并通过CAN总线进行通信的程序设计

楼主(2018-12-07):
本人在做16通道的压电信号采集,现在利用28335通过SPI串行通信的方式实现了对16通道信号的采集,单独的CAN通信程序由提供的例程。但是如何将这两个程序组合在一起呢?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采集数据放在报文里就可以了
一个报文放不下, 可以用多个报文解决

网友B:
为什么不用28335自带的AD呢?还用外挂AD采集芯片?
1.首先编写ADC采集芯片的驱动程序,设定采样时间采样间精度等信息!
2.编写CAN通信驱动模块;
3.设计CAN通信用户层通信协议
4.按照通信协议编写用户层程序;
5.调试运行

还不懂可以私聊我,帮你弄18611956215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数据放在报文里就可以了
一个报文放不下, 可以用多个报文解决

对采集到的16通道数据建一个二维数组,然后通过邮箱的数据帧循环发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28335自带的AD呢?还用外挂AD采集芯片?
1.首先编写ADC采集芯片的驱动程序,设定采样时间采样间 ...

要实现对16通道信号的同时采集,所以采用外置AD。谢谢啦。

网友C:
整理好spi的初始化函数和can的初始化函数    各自调通  然后合并到一起

网友D:
初始化一定要成功,这一点要保证好,后边的工作就好做了。

网友D:
先把SPI和CAN,单独的进行测试吧,单独测试都通过了,在考虑合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