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keil编译后生成的M51文件解析

楼主(2018-12-07):
通过*.m51文件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单片机存储器的使用情况,以及能够看到每一个变量包含局部变量的位置。之前碰到一个问题,相同的程序,在small模式下编译后执行没问题,但在large模式下能够编译。可是执行出错。最后查看m51文件,发现了问题。在一个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的地方声明几个局部变量。这几个局部变量有的被分配到data中。有的分配到xdata,在xdata中的变量訪问时间要大于data中。导致整个代码时间管控出现混乱,最后将分配到xdata的变量用data修饰后。,编译成功通过。

楼主:
以下是对m51文件的解析。參考一下: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11, INVOKED BY:
C:\KEIL\C51\BIN\BL51.EXE 1910base.obj, 1910.obj TO Keil_1910 RAMSIZE (256) STACK (?
STACK (0080H))

MEMORY MODEL: SMALL WITH FLOATING POINT ARITHMETIC

INPUT MODULES INCLUDED:
  1910base.obj (PROC1910)
  1910.obj (1910)
  C:\KEIL\C51\LIB\C51FPS.LIB (?C?FPADD)
  ………………………………  ;省略类同部分
  C:\KEIL\C51\LIB\C51S.LIB (?

C?

LSTPDATA)

LINK MAP OF MODULE:  Keil_1910 (PROC1910)

;           存储器数据分配情况
;           类型    起始地址    长度       类型           段名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 内部数据内存区分配情况,REG代表是常规寄存器,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 寄存器类型,从0000H開始,0008H个字节,绝对定位。寄存器BANK0
            REG     0008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1"  ; 寄存器类型。从0000H開始,0008H个字节。绝对定位。寄存器BANK1
            DATA    0010H     0006H     UNIT         ?

DT?1910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11                                                      12/30/2009  16:15:01  PAGE 2

            DATA    0016H     0005H     UNIT         ?DT?_WRITESLITPARAMETER?

1910    ;DATA代表是DATA型数据,可訪问地址范围0-128。或者在 128 .. 255 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以直接寻址方式操作
            DATA    001BH     0004H     UNIT         ?DT?_READSLITPARAMETER?1910
                    001FH     0001H                  *** GAP ***                     ;代表空余。未用
            DATA    0020H     0001H     BIT_ADDR     ?BA?1910
            BIT     0021H.0   0001H.4   UNIT         ?BI?1910                        ;BIT代表能够位操作的数据,是在内部数据存储空间中 20H .. 2FH 区域中一个位的地址,或者 8051 位可寻址 SFR 的一个位地址。
            BIT     0022H.4   0000H.4   UNIT         _BIT_GROUP_
            DATA    0023H     002DH     UNIT         _DATA_GROUP_
            IDATA   0050H     001FH     UNIT         _IDATA_GROUP_                   ;IDATA是可訪问地址范围 0 to 255 内的数据,以间接寻址方式操作。速度略慢于DATA型数据
            IDATA   006FH     0006H     UNIT         ?ID?1910
                    0075H     000BH                  *** GAP ***
            IDATA   0080H     0001H     UNIT         ?

STACK                          ;堆栈区,8051压栈的方式是向上增长,可绝对定位

            * * * * * * *  X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外部数据内存分配情况,XDATA表示数据存放在外部数据存储器上
            XDATA   0000H     0065H     UNIT         ?XD?1910                        ;XDATA是存放在外部数据存储器上的数据。可訪问地址范围0-65535。速度最慢
            XDATA   0065H     000CH     UNIT         _XDATA_GROUP_

            * * * *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 * * *                    ;程序存储器分配情况,CODE代表是的程序指令
            CODE    0000H     0003H     ABSOLUTE
            CODE    0003H     0005H     UNIT         ?PR?RESETWATCHDOGTIMER?1910
                    0008H     0003H                  *** GAP ***
            CODE    000BH     0003H     ABSOLUTE
            ………………………… ;省略类同部分
            CODE    000EH     0011H     UNIT         ?PR?_XWRITEPOINTER?1910
            CODE    5846H     0039H     UNIT         ?PR?

_READPORT?1910
            CODE    587FH     0031H     UNIT         ?PR?_X5045_WRITE?

1910
            CODE    58B0H     0030H     UNIT         ?PR?X5045_READ?1910
            CODE    58E0H     002CH     UNIT         ?

PR?INITSYSTEM?1910
            CODE    590CH     002CH     UNIT         ?PR?_XOUTBYTE?1910
            CODE    5938H     0028H     UNIT         ?PR?XINBYTE?1910
            CODE    5960H     0025H     UNIT         ?PR?_XREADCHAR?1910
            CODE    5985H     0020H     UNIT         ?

PR?

READSERIALADDRESS?

1910
            CODE    59A5H     0020H     UNIT         ?CO?1910
            CODE    59C5H     0017H     UNIT         ?PR?

SETWRITESTATE?

1910
            CODE    59DCH     000CH     UNIT         ?PR?GETWIPSTATE?1910
            CODE    59E8H     000CH     UNIT         ?PR?_ABS?ABS

OVERLAY MAP OF MODULE:   Keil_1910 (PROC1910)

;下面是各函数中的数据分配情况
;段名                                       位操作数据起址地址      DATA数据             IDATA数据           XDATA数据
SEGMENT                                       BIT_GROUP          DATA_GROUP          IDATA_GROUP         XDATA_GROUP
  +--> CALLED SEGMENT                      START    LENGTH     START    LENGTH     START    LENGTH     START    LENGTH
----------------------------------------------------------------------------------------------------------------------
?C_C51STARTUP                              -----    -----      -----    -----      -----    -----      -----    -----
  +--> ?PR?

MAIN?1910
  +--> ?C_INITSEG

; main()函数中数据使用情况(下面是调用的函数列表)
?PR?MAIN?1910                              -----    -----      0023H    0001H      -----    -----      -----    -----
  +--> ?PR?INITSYS?

1910
  +--> ?PR?SENDBACKACCUMULATEERROR?1910
  +--> ?PR?INSTRECEIVEOK?1910
  +--> ?PR?EXECUTEINSTRUCTION?1910
  +--> ?PR?RESETWATCHDOGTIMER?1910
…………………………………;省略类同部分

;下面是变量、常量和寄存器等的存储位置分配

SYMBOL TABLE OF MODULE:  Keil_1910 (PROC1910)

;地址            类型          名称
  VALUE           TYPE          NAME
  ----------------------------------
  -------         MODULE        PROC1910
  C:55B0H         SEGMENT       ASMFUNCTIONS              ;C:55B0H--C代表是在Code区,即存在程序存储器(ROM)上。55B0H是地址
  C:55C1H         PUBLIC        DETERMINEBAUDRATE
  ……………………………………;省略类同部分
  D:00A8H         SYMBOL        IE                        ;D代表DATA型数据,存在RAM上0-127之间。或者在 128 .. 255 范围内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类同部分省略
  N:0000H         SYMBOL        PROC1910
  ……………………………………;
  B:0088H.4       SYMBOL        TR0                       ;B代表能够位寻址的数据或寄存器
  B:0088H.6       SYMBOL        TR1
  ……………………………………;
  C:0000H         SYMBOL        _ICE_DUMMY_
  X:0000H         PUBLIC        LampMotorCurrentPhase     ;X代表存放在外部存储器XRAM区的数据
  C:4E55H         PUBLIC        SendBack
  …………………………………;
  C:0026H         PUBLIC        ExecuteInstruction        ;C代表村放在CODE驱动的数据或指令
  D:00B0H         PUBLIC        P3
  C:4ADEH         PUBLIC        _ReadAD
  C:568AH         PUBLIC        InstReceiveOK
  ……………………………………;
  I:0071H         PUBLIC        ScanEndWaveLength         ;I 代表能够IDATA型数据
  …………………………………
  C:41E9H         PUBLIC        _CheckLampEnergy
  X:0049H         PUBLIC        FilterMotorCurrentPhase
  ……………………………………;省略

楼主:
;下面是编译结果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WRITESLITPARAMETER?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

ASSIGNSLITPARAMETER?

Program Size: data=117.0 xdata=113 code=23021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2 WARNING(S),  0 ERROR(S)

网友A:
听说过A51,怎么还有个M51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