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回归初心】+红外测温相关拆解

楼主(2018-12-07):
      看到21ic举办拆解大赛,马上琢磨能拆点什么,电脑、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万万不可,要是拆了这个,媳妇能拆了我;手机、平板还在服役,也是不能拆的。其他电子产品也没有什么,正在边走边寻思,儿子过来了,灵机一动,给这小东西买过什么电子玩具之类的吗。找了找,发现都太LOW,只好本着羊群里面找恶狼,拿红外线测温仪下手。这个测温仪当初就是买来方便给他测体温的,由于当时没舍得花大钱买个牌子的,这个用了1年多就觉得又耗电又难用(其实是用不到了,但总要找个理由拆他,真的是过河拆桥啊)。
正式开始。拿到这个产品先观察外观,红外测温仪整体是白色加绿色的搭配,是便携手持式的,红外测温枪的样子。从正面看,有一块液晶显示窗口、4个组合按键;另一面是测温瞄准的圆形窗口,还有1个手持位置的按钮开关。两个侧面是企业名称、商标和产品名称等信息。

反复看了2遍,感觉就是内部卡扣对接方式固定的,于是先打开底部的电池盒扣盖,发现没电池,嘿嘿。用一字改锥先撬开底部一点缝隙,然后大力金刚手准备抠开,底部很轻松就开了,电池盒扣盖是卡在里面的,所以掉了下来;可是上面还是没动,我就疑惑了。看了看上面,用改锥撬了下,感觉也是内部卡扣直接卡住的啊,为啥不行。手上加了力也不行,感觉壳体都要破裂了也没分开。咱是温柔的人,不能硬来,万一再把自己弄伤了,多不值。又看了看商标贴纸,觉得有蹊跷,用手摸了下,有个微微凹陷的地方,立刻知道为什么了:这里还有一颗螺丝,MD,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果下你和我。撕开标签纸,拧下那颗螺丝,这次就轻松的打开了测温枪。

里面真简单,板子上的器件屈指可数,做物料清单很简单。主要有按键、段码式液晶、一坨牛屎、E2PROM存储、小蜂鸣器,然后就是手指头也能数清楚的几个元器件。
段码式液晶,单色屏,当测的温度过低时,比如低于30度(应该没有谁的提问会低于30度吧),那液晶点亮红色背景,告知异常;如果正常温度范围,则显示绿色和正常温度值

1个小喇叭,它的作用就是在测温的瞬间滴的一声,告诉你:快来看看凉了没

拆开后,看到装2节电池的电池舱;1个小喇叭;主板部分;红外温度传感器部分

电路板正面清晰大图,一个微动开关,按下它就会启动一次测温,在液晶上显示所测温度。上面的牛屎块就是主控部分了,可惜啥也看不到。旁边的8脚是E2PROM。器件如此至少,简直侮辱我的拆解手艺和原本跃跃欲试的大脑智商。

该拆红外温度传感器部分了
核心部件之一:红外温度传感器。但看不出来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做红外温度传感器的,国内有几家公司,国外比较著名的就是迈来芯了。

这8个脚的芯片,是24C02,ATMEL公司的E2PROM。在这里就是保存设置,比如是否有背光,是否保持最大温度值,单位是F还是℃。

段码式液晶和主板相连就4根线,2个电源,2个控制

拆完红外测温枪,觉得意犹未尽,想到公司还有一个红外温度传感器。次日到达单位,找到那个红外温度传感器,拆迁大队开始工作。

先看看原来是什么样子。

通过后面盖子的那2个小凹槽,使用小一字改锥用力顶在里面,然后逆时针转动,就能够打开后盖。
打开后盖后,可以看到有2层板子,上面板子与下面板子都有固定螺丝开孔,通过一根长长的螺丝固定到外壳上。;在外部的通信与供电线缆进入外壳时,有一套保护固定的尼龙套和螺丝螺母。

上下2块板子之间通过单排插针和插座对接固定及通信。

将下面那块板子也拿出来,可以看到下面就没东西了,只在外壳上开了一个圆形孔,用于作为测温通道。

上面板子的正面:

可以看到有LDO器件、电源管理保护器件、二极管、4-20mA电流运放等器件;其中那个8脚的IC就是XTR 115UK,是一颗4-20mA的电流运放IC。上面的LDO器件来自于安森美。

上面板子的背面是一颗MSP43016位处理器和一个贴片晶振,以及两排单排插座:

可以从上图看到,外部与壳体内有3根线相通,GNDPWR-,PWR+,分别作为屏蔽层接地、电源、4-20mA信号。
其中单片机是M430F4250,现在都找不到这款产品的数据手册了,是一款16MCU
下面的板子

下面的温度传感器板子主要就是2排插针,1个红外温度传感器、1个电源管理IC

红外温度传感器,4根引脚。
总结:此次拆解都和红外测温有关,一个是民用品,测温枪,给小孩测体温的,特点是成本低、测温快速,但质量真一般;
另一个是工业用的红外测温探头,可以看到从外壳到内部做工都很精细,有一定水准;结构设计的很巧妙,使探头整体体积很小;所使用的红外温度传感器也是比较精确的产品,使测温精度会比较高。

    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既然拆了,就把核心器件红外温度传感器给用上,接下来做一个无线红外测温探头玩玩。等有时间了就把它完成,到时候来叫作业。

网友A:
民用的就是一热释电或是热堆探头,然后ASIC芯片搞定
还是工业的有点技术含量,用的探头比较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民用的就是一热释电或是热堆探头,然后ASIC芯片搞定
还是工业的有点技术含量,用的探头比较高端 ...

是,应用环境差很多,产品的做工和器件选型就差不少。

网友A:
是啊,可惜国内基本解决不了核心器件
另外,系统的测准标定是个问题

网友B:
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请问,工业的测温仪,那个圆形端子是通过螺丝接电路板地和金属外壳了么?传感器是淘宝搜到的i2c接口的MLX90614-DCI?
家用的测温仪,液晶屏是I2C通信吗?是否可以监测读到i2c数据?

网友C:
这种测温精度咋样,我们公司那个温度不是太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测温精度咋样,我们公司那个温度不是太准确

MLX90614-DCI吗?没有实际用过,我也是淘宝搜索看呢。只是最近找红外测温的资料,看到了这个传感器。也正好想弄个无线传输的测温仪,想把这种成品的红外测温枪改造一下,读出它测量的数据,再无线发送出去。如果能从那个液晶显示那里监测到数据到数据的话,就省事多了。看市面也有带usb通信的高温测温枪,现在还不清楚,这个usb通信,是不是必须用它配套的电脑上位机软件才能正确读出数据。

无线传输的话需要用单片机读取这个传感器的额数据,通过串口和wifi通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请问,工业的测温仪,那个圆形端子是通过螺丝接电路板地和金属外壳了么? ...

家用的不是I2C接口,肯定是模拟输出了,理论上是4-20mA的信号;你说的找到的这款是数字式的,I2C接口,调试起来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测温精度咋样,我们公司那个温度不是太准确

测温精度还可以,而且重要的要看重复精度。我这个工业的精度标称是±2度。还一种精度表示是不超过额定测温范围的3%。

你们用这个测温的话,红点对准元器件测量吗,还是红点对准元器件周围,

网友D(2019-01-15):
就是功能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