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开漏模式的疑问

楼主(2018-12-08):
最近在使用STM32串口来做智能卡接口的时候,把串口的TX引脚配置为Open-Drain模式,也就是开漏了,当我不接上拉电阻的时候,能收到卡片返回的数据,但是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当我接了10k的上拉以后,连数据都收不到了,IO一直维持高电平状态,没办法拉低,想问问大家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或者是意见没有,谢谢啦

网友A:
内部上拉一般为50k,你试试50k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上拉一般为50k,你试试50k上拉.

好的

网友B:
作为外设UART的端口,能配置为OD吗?本身输出为PP,才能边沿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