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编码器电路,电路如下:

AA接PA0,BB接PH4。接上编码器以后,转动编码器,R34两端都有波形。
R37左端有波形,右边没有。很奇怪。
PCB图见下图:

请问高手,看看哪儿可能有问题?谢谢!

网友A(2018-12-08):
R37坏了吧。

楼主:
最后看是R37右边那个管脚是PH4,没有配置为输入模式。
不过也怪,我在另一个程序里配置了好像也不管用。
可能程序哪个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B:
IO配置为推挽输出状态了。这个电阻不足以让IO电平改变

网友C:
那个IO的几个模式都试试看。

网友D:
解决了没,具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

网友E:
可能是引脚设置问题 电阻应该没有坏

网友F:
软件设置的问题应该是

网友G:
为什么需要用推挽模式呢

网友H:
功率不够吗?

网友I:
推挽是为了提高带载能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具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