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法进行中断唤醒

楼主(2018-12-08):
小弟使用合泰HT67F4892单片机,想在空闲模式下使用定时器中断唤醒,卡了好几天了,各种方法都试了,特来求助

楼主:
我根据手册外部中断唤醒可以使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要进入定时中断需要单片机从高速模式进低速模式,手册还是没看仔细呀

网友A(2020-09-12):
能不能加个微827616026 请假您合泰的问题 谢谢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