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抄书都能抄错一堆的证据!

楼主(2018-12-08):
我们论坛上有个血糖,一个人居然“开设”了十几门学科!!!而且非常夸张地涉及N多个学科,既然电路理论专业,又有纯数学专业,还有自控专业的。。。

而且这十几个学科,还只是暂定的,说以后还要增设离散信号DSP等众多课程!

我们只学习模电一个学科,学了10几年还有很多东西搞不懂,人家这一个人就开始了十几门学科,你说这吓人不吓人???

这个血糖一开,我们就立马发现奥秘了----这个开设学科,就是简单地拿一本书过来,摘抄上面的定义公式定理!!!!这个简单的过程就叫开设21学堂

抄书本无罪,但是居然抄书都能抄错一大堆,这就耸人听闻了。。。
自己都不懂,如何传授让别人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就这样一个抄书先生,被论坛上几个坛主盛赞为“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就是传世笑柄啦!

先把大师所抄的书传上来,我们再来比对!

楼主:
原书是这样说的:

大师是这样抄的:

楼主:
大家看看他抄错了多少!

他连原文都没读懂!人家原文中“一个由。。。。标记的”,是定语,到他这变成啥玩意了???还什么“所标注”
人家其中有个是恒等映射,到他这省略了。

楼主:
大家再看看下图中所有的x,上面都有个箭头符号!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相点是矢量!?

楼主:
我以前专门发过一贴,点评大师信号与系统方面的高论的,例如大师说一个信号可以同时是功率和能量信号
他发表了大约7个高论,居然有6个是错的,我从那以后就知道“大师”的真实水平了。

楼主:
大家再来比对相流,运动等定义,仔细看看大师是如何偷工减料,如何画蛇添足,如何胡乱修改的:

人家原文说M是相流的相空间,他偷工减料就是说M是相空间。
人家说“它的元素”叫相点,他画蛇添足来个属于符号。
人家说“由M变到它自身的”,他胡乱修改成“和其上的”,读者立马蒙圈!

楼主:
平衡,应该说平衡位置,不是点
人家都用扩张相空间,他修改成扩充相空间。
最要命的是两个定义他都没读懂:

楼主:
大师你自己数一数,一共6个定义,你抄错了几个???
尤其是积分曲线的定义,你下面一行抄几个字,上面一行抄几个字,组成五言绝句了。

网友A:
相关内容没有问题,特说明之,以正视听。

网友A:
在相关论述中,可能有个别字词或语句与“原著”不同,譬如“扩充相空间”(也有称之为增广相空间)。

这些不同,可能是“笔误”或措辞不同。若发现有歧义或错误的,可以在相关帖子下提出,我会给出更正。若对于某些内容有疑问或不理解的,也可以在相关帖子下提出问题,那将会得到具体的答复。

楼主:
树要皮,人要脸!
6个定义,起码抄错5个,正常人早撞豆腐死了!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水至清则无鱼,人那个啥就无敌!

楼主:
7楼最后一个图片中,人家定义了两个术语,就是字下打点的那两个!
大师以为那是一个术语(积分曲线)的定义!

网友B:
什么是相空间啊?给我上上课吧!老师们。

楼主:
把相速度抄成速度:

楼主:
8个定义,抄错7个,真是个人才,随便从大街上拉个人过来也至于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

大师铁定又要换书抄了,不然红屁股全露出来了。

楼主:
大师现在假仁假义,说有问题在原贴下反应,"会得到回复"!

实际上他是怎么干的?

我在原贴下指正他的错误,但那儿是他家的地盘,他把我指明的错误改正后,把我的帖子删除了,一句感谢的表示都没有!

楼主:
9楼上来就说"没有问题",10楼又找好台阶了,是笔误!
嘴硬的很

网友D:
过来顶一下楼主。

楼主:
发这个帖子是想提醒大师,比较严谨的科技书籍,里面的术语和概念一般是不能随便修改的,尤其是功底不行的人更是不要随便修改,你这个是自己还读不懂的情况下就改了!

所以,抄书就老老实实抄,不要随意乱改,更不要吹牛说你早就学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规則,规定。不过不如河南人的嘴唇好,会吵,可以深吼。

地图pao吗

网友:
又见大神互撕

网友F:
天下**本一家  你抄我来我抄他  看你会抄不会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是规則,规定。不过不如河南人的嘴唇好,会吵,可以深吼。

你被河南人揍过?这么黑河南人

网友B:
没有,电影里面看到的,朝阳沟里面的银环妈与二婶那段,是不是在吵在吼?最不想黑的就是河南人,但是河南人也别太过份。

网友E:
真是涨姿势了
电工里面也有地图pao
一个字: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真是涨姿势了
电工里面也有地图pao
一个字:艹

哎呀,没办法啊,当对方抱团时,地图**是最好的战术。大蚂蚁没教你么?“骂”学上毫无长进。

       我教你一招:井

       下去仔细领悟。

网友H:
其实吧,如果是应用经验分享中出现描述错误,这个容易接受。就比如国外MCU厂家给的例程中出现注释错误一样,结合前后,即使有个别单词错了,意思也能估计得差不多。

但是作为学术、课堂的的资料描述,出现常规错误是不合理的;要是关键点描述错误,就更不应该了。必要的校对不能省呀,省了就是不负责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现在假仁假义,说有问题在原贴下反应,"会得到回复"!

实际上他是怎么干的?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