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和自举——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楼主(2018-12-08):
(无正文)

楼主:
射极跟随器原本就是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由Blackman公式可知其可以“提高输入阻抗”。而相关电路中还引入了自举——电压并联正反馈,其也可以提高输入阻抗,这同样可以从Blackman公式中看出。

楼主:
此外,在此需要说明一点,原则上反馈最终只是一个,就是加注在BJT的b-e间的反馈信号。

网友A:
讯号源如果是电讯号,摆幅够大而且内阻低,自举是没意义的,讯号源多吃点苦就行。

网友A:
反馈,是把输出的部份或全部 按原貌引到输入端,但是,放大器的自举。其反馈並非跟讯号叠加,而是接到偏置网络,放大器对讯号的需求。充其量只能返回无反馈时的水平,不会像 再生 那样代支讯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讯号源如果是电讯号,摆幅够大而且内阻低,自举是没意义的,讯号源多吃点苦就行。 ...

“自举”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源的影响”,最常见的还有“展宽线性”动态范围,如互补输出的自举。

网友A:
自举针对的射随类型,是不对称偏置,
单管的,肯定对称不了,半桥或单端推挽的,如果两管同性,也是对称不了的,互补射随,如果它的前级是单管,那就成了不对称偏置,
有人说,自举可使共集变成共射,我不苟同,当前级处于线性区时,射随器依然是共集组态,若前级管截止,则全部驱动由自举电容提供(这就予人共集变共射的错觉)。

网友A:
输出耦合电容,一端接射极,另一端则分别接扬声器与基极电阻,
这就好像一个共射电路,当 V1 「截止」 时,V2 的「饱和」就全靠 C3 来支撑。

纠正下,不包括RL
输入阻抗是由RBB,R6,RL提供的
R3从交流等效电路说,并联在BE结的,包括R6,还有R3》》基极看进去的输入阻抗才有效果,不然分析就复杂了。
R3 是维持 V2 导通所需的 Ib 通道,使 C3 能给喇叭通电,V2 的『共射』格局只是对 C3 而言,不是整个电路,对整个电路而言,V2 始终是 共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举”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源的影响”,最常见的还有“展宽线性”动态范围,如互补输出的自举。 ...

请看楼上那图,如果 R3≦BL,则 Ic1≧Ic2,那不就很扯了吗?!
恒流元不管大小,其最小阻值都可减至接近零,V2 以恒流元设定 Ib,则 V1 只需按 Ic1≈Ib2 来选择就够了。

当 V1 开通了,V3 也跟着开通,Ec 通过V3 给疲惫了的 C3 充电 並且往喇叭通电; 电源电压不能影响 Ic,但会影响 Ic 的动态范围,当 V3「饱和」,V1 (这时也「饱和」)承受的电压只有 Ec/2,那么,Ic1 就比没自举时减半,V1 的选取根据这 Ic1 就行。
恒流元,在电路图上只是符号一个,但实际架构会比自举复杂些,自举,能举上亦能拉下,这下拉分担了 Ic1,但始终不及恒流彻底,尤其在低频时的能力更是欠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举”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源的影响”,最常见的还有“展宽线性”动态范围,如互补输出的自举。 ...

输出耦合电容可使负载(喇叭)得到交流电,在电容供电的阶段,负载电平是超越电源轨的,
这电路的自举是由此电容兼任的,这就让我明白,为何自举可增加前级的电压摆幅,使互补射随的 V2 管的动态范围随之而扩展。

网友A:
这电路是 电流串联负反馈,属于共射组态没毛病,
但其工作原理,却是 跟随器(共集),不管 Rc 存在与否!
对于讯号源,两个 Rb(尤其是 Rb2) 会造成严重的直流负荷,自举,在这电路中也用得着!

网友A(2019-01-08):
一般射随器,输出跟讯号总是相差一个 输入量(此量虽小,但它是讯号信息,是变量),
但自举却是货真价实的跟随 (aVin 跟 Ve 差距颇大,但差额不变),没有C,R2 吃的是 Vin,而 Vin 会承受沉重的直流负荷。

把Rc短路,R2换成喇叭,就可以像8楼那样玩了。
这个不是跟随器,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共射极的,可视为把楼上的电路加了个R3。

网友B:
这个帖子这么几天就没印象了,刚才看老抽竟然也说“引入正反馈”,并且还引用负反馈模式“电压并联”。太不严谨。

网友B:
自举见过4种应用场,大多情况下的功能也就起了一个“恒流源”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射随器,输出跟讯号总是相差一个 输入量(此量虽小,但它是讯号信息,是变量),
但自举却是货真价实的跟 ...

错。一般射随器与带自举的射随器并无二样,对Ⅴo/Ⅴi毫无影响,不会因此而更货真价实。在做基本信号分析时先忽略偏置电阻影响,然而当rs较大且以Ⅴo/Ⅴs评价时,往往偏阻分流不可忽略。此时再怎么提高负反馈深度也无济于事,只能采用恒流源偏流才行,自举技巧应运而生。原理很简单:等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馈,是把输出的部份或全部 按原貌引到输入端,但是,放大器的自举。其反馈並非跟讯号叠加,而是接到偏置 ...

放大器的自举。其反馈並非跟讯号叠加

因此,它就不适合用“反馈”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举见过4种应用场,大多情况下的功能也就起了一个“恒流源”作用。

“恒流源”的低端可以是0Hz,自举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射随器,输出跟讯号总是相差一个 输入量(此量虽小,但它是讯号信息,是变量),
但自举却是货真价实的跟 ...

搞清主次,跟随的对像是输入,跟随输入的只是输出,其他位置的动态不要套用“跟随”这个慨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的低端可以是0Hz,自举不行。

你的认识有偏差。0Hz有流,不0Hz无流。哪儿不行了?哪儿理解不了,我给你聊聊。
6108同学基础功底不比你差。

感叹,香港学风扎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清主次,跟随的对像是输入,跟随输入的只是输出,其他位置的动态不要套用“跟随”这个慨念。 ...

6108借用“跟随”无大碍,问题在于错误以为采用自举以后,跟随结果更返于1。

网友B:
@king5555,6108是大shi的什么徒弟?

@OTB 近来可好,快来评评理儿,k5污蔑你有个学生。
@Lgz2006 :同意。他俩没有什么共同之处。K5眼力不行。
@king5555,他俩毫无共同之处,在我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108借用“跟随”无大碍,问题在于错误以为采用自举以后,跟随结果更返于1。 ...

Vout 跟 Vin 的关系,只取决于管子自已及 Re,
自举的作用,只是令讯号源(或前级)只需给出 δIe 所需的 δIb 就够了,甭使多余的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ut 跟 Vin 的关系,只取决于管子自已及 Re,
自举的作用,只是令讯号源(或前级)只需给出 δIe 所需的  ...

你在12L表述不符合内地行文习惯,不是特别能看懂。
以你功底理解这个不成问题,只是表述不当。
我重复一遍你看有否毛病:自举不能提高以Vout/Vin为指标评价的跟随精度。

楼主:
引帖:

关于“自举”(Bootstrapping)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388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 跟 Vin 的关系,只取决于管子自已及 Re,
自举的作用,只是令讯号源(或前级)只需给出 δIe 所需的  ...

建议仔细看原帖所引的那个图,以及我所给的那个反馈例子(注意其中的R1和R2)。

网友B:
这个不用看这看那,这两位中学生分得比楼主清晰。
BJT射极跟随器基本电路,提高输入阻抗的唯一电路参数只有Hfe和Re.
要求更高时,非主通路的偏路也不得不考虑了,这就是自举的目的。
它提高的是整个放大电路的阻抗,而与“射极输出器”无关。

解决问题要分开裆,因为它们的原理不是一样的,技术路径也不一样。

自举 不影响 射极输出器 本身,这可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看这看那,这两位中学生分得比楼主清晰。
BJT射极跟随器基本电路,提高输入阻抗的唯一电路参数只有 ...

看清楚下面这段了吗?

射极跟随器原本就是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由Blackman公式可知其可以“提高输入阻抗”。而相关电路中还引入了自举——电压并联正反馈,其也可以提高输入阻抗,这同样可以从Blackman公式中看出。

电压并联无反馈好不好

网友B:
更有靓点在此
老抽反复加重借用负反馈电路四模之一:电压并联。似无大错,学医不精啊!
当电路稳定时,不排除另有正的反馈模式存在,故暂可不计较政府。
R3交流跨接于BE两端,也即“净输入信号”两端,开始感觉反馈滑稽了。
几经努力,跟随精度很高,取理想100%跟随,即Vo=Vi.
显然此时iR3=0,并联反馈量也等于个零。这是不是应该叫做“无反馈”啊?!
——尽管你的“反馈”形式还真的是“电压”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有靓点在此
老抽反复加重借用负反馈电路四模之一:电压并联。似无大错,学医不精啊!
当电路稳定时,不排 ...

“电压并联无反馈好不好”

有反馈。

自举更特出它的特有的应用。
我一直认为反馈与自举是二个一体二面的说法。信号流从后到前的都叫反馈。
有。没有。有。没有。。。俺说不过你。你给个这种正反馈通式吧。

楼主:
电压(或电流)串联(或并联)反馈,可以是负反馈正反馈

政府不计较,只论反馈有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看这看那,这两位中学生分得比楼主清晰。
BJT射极跟随器基本电路,提高输入阻抗的唯一电路参数只有 ...

从B 极看进去的阻抗确实是HFE和RE有重大关糸,为了提高输入端阻抗,在非B极支路的阻抗可用自举信号实现,还有一种方法恒流偏置即另三极管的集电极相连(或供电),此二种方法都可实现低的直流电阻获得高的交流阻抗。IC中以后种为常见。

再者,运放 (尤其是处理声音信息的)我想不会留个接口给你加自举的吧 (至少没见过),直流配置用的都是恒流元,不佔交流动态,电路结构简单,电压增益高,而且省电。
斗鱼哥的话不无道理, 一台高保真发烧音响,频率范围是 0至几百KHz,那个 “0”,只有 OCL 架构才做得到,自举需要电容,那不就拖了这功放的腿 (甚至不配称为 OCL 了) 了吗?
恒流偏置,电路可悬停于任何状态,自举,是阻容耦合,有零点的,频率太低就疲软了,悬停更是不行。
令人惊奇的是,两位香港中等学历助工却能把“反馈”,“自举”两个概念搞得如此清晰! 这么多年21家竟然一直含混纠缠理不清。

网友A:
说自举是正反馈没毛病,
但是,三极管射随器的 输出热端,正是输入的「地」端!
电阻由射极拉到基极,只是跟发射结並联,加电容也不行,只会变成 旁路电容,必须在电容与基极之间插入电阻,自举的作用才可发挥。

“自举。其反馈並非跟讯号叠加”,“说自举是正反馈没毛病”,怎么理解这矛盾的两句?
不短路,若取0.1欧算刁难。取10欧,正反馈瓦不瓦解?
像 12楼 那个电路,若把 R3 短路,正反馈即告瓦解!

网友A:
对于已入门者而言,这确是常识得不行的问题,
如果基极只有讯号源,没任何周边配置,那么,自举就缺乏物质条件,无从实现!
抒解周边配置对前级(或讯号源)的负荷,提高射随器的输出电压摆幅,是自举的两大功效,
射随器的静态工作点如果是以恒流元给定的,就两效俱全,否则,输出摆幅问题没自举不行,
讯号与偏置,终归都是 基极电流,讯号就那么点儿,周边配置被「和谐」了,射随器就能分得较多的份额,输出也就增加,这就是自举的『正反馈』效果,但是,自举绝非再生,造成射随器输出所需的 主体 Ib,自举慨不代支,这点请大家务必清楚!

网友B:
就是这么强大,没有办法,叫恁打败啦!恁俩趋同啦,自举正馈论又为射随正馈论提供了另一个认识途径。

网友B:
哦?还有个“讲真理”的人儿?
为了“做伪证”,吸收反射,端口参量,什么都搬出来了。搬个提高等效阻抗推算式,既说明不了反馈,更没当做“正”来认识。
反或正,有馈无馈,已经成为一个认识问题,不是技术也不是学术。

希望没有挑拨到,老chang老抽老9,3老并列,仅此3老,不分仲伯。

网友A:
@Lgz2006

自举电容的作用,其实就相当于那个 Vbb,完完全全是个货真价实的偏置,
但在自举电路中,Vbb 却是『把输出传送回输入端(跟来自电阻分压网络的偏置只是一个电阻之隔)』的桥樑。

输出就是传到分压电阻串的分压节点上,是跟讯号仅一阻之隔才对。
这个得双赞k5。
根本没那么回事,自举信号的反我馈是有讲究,必须有阻抗变换的功能,由低阻变换到高阻,由输出电阻低的输出端取信号反馈到阻抗高的输入端,才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gz2006

自举电容的作用,其实就相当于那个 Vbb,完完全全是个货真价实的偏置,

射极输出做为前置,多为小信号放大,不太计较动态范围。因此自举电容器只考虑其隔直讯号耦合作用,等效阻抗计算时,它是交流短接的。这里,我们只关心它与偏置电阻构成的部分电路是否形成有效反馈。若是,那么它是正的么?若否,就无所谓正负了。
前面,你认为它们不构成反馈,后面却又认为它们形成了正反馈。我想了解怎么认识这一点。

网友A:
还是 12楼 那个图,
把 R1 和 R2 拔掉,R3 跟C是甚么,不过就是发射结的旁路而矣,无反馈可言,
把分压电阻链重新接入,拔掉C,你会发觉,R3 已近乎接地,讯号源负荷沉重 (输入阻抗低),
接回电容,就好像 Re 把 R3 托起来那样,亦相当于把分压电阻链拔掉的样子,大漏洞堵住,讯号源感受到的阻抗就高了,
如果讯号源的性质不是恒压源,则输入管子的讯号份额会因漏洞的堵塞而增加,输出也跟着增加,输入阻抗及输出量的增加,就是自举的「正反馈」效果。

偏置电路加自举,目的是“在保持直流偏置功能下,大力减轻偏置电阻对讯号的分流”。在此,我们只讨论关心“电阻分流”问题。你在22L的等效电路非常正确,怎么又否了呢?
倒管的信号能量是由直流电源转化而来,而非基极提供。

网友B:
@king5555 你对自举的“正反馈”说法持有什么看法?观点务必明确点,给你组团报名。

hk08自个儿的认识不对自己观点负责,飘忽不定这一点儿倒是像他师傅

@king5555 你只明确说你的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ing5555 你对自举的“正反馈”说法持有什么看法?观点务必明确点,给你组团报名。

hk08自个儿的 ...

22楼的观念我没动摇,射极电压谁建立的,是 Ic !
Ic 出了射极,就变成 Ie,Ie 可流向任何地方,但永不可能从 R3 再次进入基极去的 (串电容还是不行!),
跟随跟随,Vout 是跟着 Vin 走的,这本来合符 正反馈 的前提条件,可问题正如刚才所述,不是反馈系数大小的问题,而是像 22楼 这样的架构根本就起不到 正反馈 的作用!

@Lgz2006 把本应接到负载或输往后级的 电平 耦合到自己的输入侧,这做法就是「反馈」,不过我认为,这 正反馈 是虚有其表。
现在不是纠结“状态建立”,而是在正常状态存在下的交流等效电路,怎么能说是个“电压并联正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还是 12楼 那个图,
把 R1 和 R2 拔掉,R3 跟C是甚么,不过就是发射结的旁路而矣,无反馈可言,
把分压电阻 ...

分压的作用,不是取得较低的电压来做偏置,而是为了「消灭Rb」,生成 交流地!
静态时,电容相当于离线,R3 「交流接地」,如果不接电容,讯号源的负荷就永远是'这三个电阻!
把「交流地」接到射极,就相当于跟 Re 合併,那么,R3 就返回到相当于 22楼 的状态,不同的只是多了个耦合电容,可以说,『自举是否正反馈』的争议,就是这个电容做成的,你以稳压管替代电容,也可起到类似自举的作用,
偏置网络虽然不参与放大,但跟有源器件是血肉相连的,自举,举的不是输入端,而是「交流地」,自举的引入与否,对系统的增益及输入阻抗确有影响,若说 自举不是正反馈,肯定会惹来非议的。

电压增益始终不会达到1, 输入电流因分流减小而减小,电流增益得以提高。

网友A:
提高输入幅度

把顶头那两点的连线剪断,插个电阻进去,把接在射极的那个电阻短路,就变成我贴在44楼那个电路了。
前置射随器不忧虑动态问题。这也与反馈政府无关啊!
前级「截止」时,TR「饱和」,单靠 “U+” 不足以「饱和」,有 C 的储能帮助就可以了。

网友D:
自举正反馈示意图,如果A1A2=1,可实现自举。RB是从基极看进去的等效电阻,RU是自举电阻,RI信号内阻。从自举电阻低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1/((1-A1A2)/RU)=RU/(1-A1A2),自举电路就是电压并联反馈电路的特例。

@lgz2006,说明了二个情况,是并联反馈,信号源内阻越大效果越大,如果是电压源,反馈作用0,净输入量是电流,第二,输入电阻跟放大倍数有关。
眼下,先让你考虑若干问题之一:以Vo/Vi考量的射随器等效电路中,哪儿有R1?

网友C:
您贴上共射极自偏置,集基电阻分成两个其中点有电容接地。
我来。

电容只有接在 R1 与 R2 的节点,集基两极才能活动,集基两极可动,才能'放大与反馈。
把 R1 短路,若再加上 Re,就成了共基极,把 R1 短路解除,就成自举,由于电容的存在,如非行共基极模式,则不管 Re 有没有,R1 都不能短接。
典型稳定工作点用的
@king5555 voltage parallel negative feedback,电压并联负反馈,这样做使负反馈限于直流。

网友B:
楼主,一个常识问题:请你解析黑曼数学表达近似式中条件(Av<1)的物理意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