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电路的一个分析

楼主(2018-12-08):
【不懂就问】
下图电路是说把交流电压(左边AC)转换成直流电压(右边DC out)
其中说是A2是负输出半波整流电路
自己分析其原理

首先:左边AC输入,经过A1后,同向放大(1+R3/R2)倍,
通过C2、C3去耦合,把从C3输出的记作Vin,这里自己好理解
然后:
【1】当Vin在正半周,A2输出低,VD1导通,VD2截止,
此时在d点的输出,就是一个反向放大输出
之后的分析就卡住了
【2】当Vin在负半周,A2输出高,VD1截止,VD2导通,再怎么联系起后面的电路?

@xch :谢谢,讲的很详细,但是“R6 = R4/R5*R7*2 差不多刚好抵消了正弦波的基波分量。仅剩下幅度较小的3次以上谐波分量可以减轻后级滤波器的压力”这句有点没看懂。。。
xch
@xiaxingxing :正负半周反馈电流相等。但是反馈回路不对称。其中一路多了R5。Vr4左边为正时,d点电压=R5/R4*Vin VIN负半周时,R5 0电流,d点电压为0. 所以整流了。 R6 = R4/R5*R7*2 差不多刚好抵消了正弦波的基波分量。仅剩下幅度较小的3次以上谐波分量可以减轻后级滤波器的压力。
xch
@xiaxingxing :C4是滤波,R6是减小纹波。
@xch :你好,图中Vin(图中R4左端处电压)在正半周和负半周时,都能通过运放A2的反馈网络,为什么还能叫整流电路呢? 另外,,R6 和C4这条支路的作用是啥呢???
A3级有问题。
xch
b 点应当连接R7 ,r8 r7,r8 两电阻串联于原理图无意义
xch
b 点应当连接R7

网友A:
“当Vin在负半周,A2输出高,VD1截止,VD2导通,再怎么联系起后面的电路?”

VD2导通,A2反相输入端(C点)电位保持为零。
A3电路恐有误。你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in在负半周,A2输出高,VD1截止,VD2导通,再怎么联系起后面的电路?”

VD2导通,A2反相输入端(C点) ...

A2是做比较器用,记得您说过比较器工作在非线性状态,虚短续断不能用,那么为什么说输入在负半周是,A2的c点为零。还是因为VD2导通所致?
另外图我再核对,记得是没有画错,莫非是网络资料图有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2是做比较器用,记得您说过比较器工作在非线性状态,虚短续断不能用,那么为什么说输入在负半周是,A2的 ...

输入负半周时,VD2导通,运放A2工作于线性状态,虚断虚短可以成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2是做比较器用,记得您说过比较器工作在非线性状态,虚短续断不能用,那么为什么说输入在负半周是,A2的 ...

输入正半周时,运放A2也是工作于线性状态,虚断虚短也可以成立。
不知道为什么原作者说是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A2是做比较器用,记得您说过比较器工作在非线性状态,虚短续断不能用,那么为什么说输入在负半周是,A2的 ...

网上的东西,错误的占多数。
分辨出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这个能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获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东西,错误的占多数。
分辨出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这个能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获得的。 ...

嗯嗯,的确是图有误,R7R8和A3的反向输入端要相交,有一个节点

网友B:
A2和A3,即Vin开始右面的电路为精密直流电路。

网友B:
此电路不是讲交流信号转直流,而是将交流的负半周信号转为正半周。

网友B:
电路中R4=R5,R6+R8=2R7。可以通过R8调节增益。

网友B:
上贴有误,应用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贴有误,应用精密整流电路

谢谢解答

网友C:
在线性空间,将正弦波分解成两波形。
正半周;负半周;
假设正弦波幅度为1;
正负半周包含基波和各次高频谐波。
因为,正弦波= 正半周+负半周;= 基波(正)+各种高次谐波 (正)+ 基波(负)+ 各种高次谐波(负) = 基波;
所以正负半周之中高次谐波分量幅值处处相等但是相位相反(反证法可得此结论)。仅仅基波幅值相等且相位一致(这个不需要证明吧?)。
假设正负半周的基波幅值=x ;则2x=1 (正弦波幅值);
你这整流出来的半波信号可以用倒向的正弦波来抵消其包含的基波分量。
Vin 的正弦波相位几乎与 Vd 的基波分量相位相反。A2 可以近似看作非线性的倒相放大器。
这样你自己可以推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in在负半周,A2输出高,VD1截止,VD2导通,再怎么联系起后面的电路?”

VD2导通,A2反相输入端(C点) ...

基于首帖的图,首先改正,R7、R8和b点是相连的
当输入Vin在正半周时,A2的输出流入了A3的反向输入端,此时根据A3的外围结构来说,A3应该是个加法器啊,那为什么A3输出为-(R8/R6*Vin-R8/R7*R5/R4*Vin)=Vin*(R8/R7*R5/R4-R8/R6)?

xch
@shaorc :- Vin*( - R8/R7*R5/R4 + R8/R6)
@xch :你好,A3的外围搭建拓扑是加法器的,那么A3输出应该是Vin*(R8/R7*R5/R4+R8/R6)?
xch
你认为方程式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性空间,将正弦波分解成两波形。
正半周;负半周;
假设正弦波幅度为1;

谢谢推导

网友D:
这个可以了解精密整流电路的基本原理,你就可以自己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