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函数

楼主(2018-12-08):
在单片机中什么函数能读取一个字符串的长度或者一个变量的长度

网友A:
字符串长度要用strlen函数,变量使用sizeof关键字。
strlen()计算字符串第一个字符到'\0'字符之间的字符数量。
sizeof运算符在编译时计算类型所占的字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长度要用strlen函数,变量使用sizeof关键字。
strlen()计算字符串第一个字符到'\0'字符之间的字符数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