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的中断

楼主(2018-12-08):
对于51的中断使用定时器触发的,但32 的中断是怎么响应的?那位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对于51的中断使用定时器触发的,但32 的中断是怎么响应的?那位大佬指教一下”

这话问的都有毛病,中断是中断源触发的,中断源是多种多样的,有定时器溢出,有电平,有边沿的,有ADC转换完成的,有串口接收,发送完成的。。。

网友B:
去详细看一下中断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C:
想必是个新人.  手册上所有的中断源都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D:
32中断源产生中断后,如果配置允许该中断,就会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E:
这种问题不回复一千字以上还说不明白。还不如自己去看看官方的文档,重点看:NVIC和EX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