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继电器吸合时间测试方法请教?

楼主(2018-12-08):
想用继电器低电压控制高压,需要过零点让继电器吸合,但继电器吸合是有时延,同时继电器吸合是机械式动作,个体有差异性,请问电路如何设计,能让单片机自我计算出继电器吸合时间并记录?

网友A:
交流回路,继电器过零吸合,可不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你自己注意到的,而且该差异,会随着时间改变。
现在固态继电器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关键是很可靠,应用在单片机控制交流领域非常合适。
虽然相对继电器,虽然贵了那么一点点,到电流大的时候,固态继电器反倒有成本优势了。关键是长期稳定性无疑高非常多。

网友B:
接通线包定时器开始计时,触点闭合关定时,这一段计时就是实际吸合时间
具体操作:接通线包开定时间都是cpu自已的事,应该没问题,触点闭合检测,因为是高压,可用电阻分压方法通过光耦来获取信号.也可用点高氖泡(70v),用光敏管来检测.

网友C:
我觉得机械继电器这东西的一致性比较差的
支持2楼 建议用固态继电器 可控硅等

楼主(2019-02-07):
引用 网友A:
交流回路,继电器过零吸合,可不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你自己注意到的,而且该差异,会随着时间改变。
现在固 ...

固态继电器价格以及尺寸这两方面绕不过去的,应用的电流不大就10~15A,关键是继电器投切不同负载,瞬间的电流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需要电压过零点开,电流过零点关,对于电流过零点检测是个难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机械继电器这东西的一致性比较差的
支持2楼 建议用固态继电器 可控硅等 ...

可控硅发热量是个问题,需要加散热片,这样体积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通线包定时器开始计时,触点闭合关定时,这一段计时就是实际吸合时间
具体操作:接通线包开定时间都是cpu自 ...

目前已是采用这个方案,但有缺点,触点闭合CPU采集这一块共地的问题不安全,同时还有针对容性负载与感性负载电流过零检测方案还没有找到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D:
电流过零检测用互感器呗。

网友E:
用可控硅并联继电器,短时间内可控硅发热忽略不计。
另外,继电器不仅仅是过零吸合,还要过零断开,非阻性负载时,后者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