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NU-LINK离线下载失败

楼主(2018-12-09):
下载ISD9160芯片,使用在线下载的方式,同样的连接,下载均OK。
使用离线下载的方式,下载的闪灯与没放芯片的闪灯一致,感觉是没有检测到芯片。

在线下载与离线下载设置都一样的,望有经验的大神指教

网友A:
不懂什么是在线和离线啊。我只知道用烧录器加烧录软件。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用烧录软件就烧录的方式?没试过啊,我只有Nu-LINKME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中介绍的方法

网友B:
NU-Link-Pro 才支持脱机下载,特别适合生产线使用!
NU-Link-me 不支持。。。

网友C:
软件没有设置对,还是你的设备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帖子中介绍的方法

谢谢,已经离线下载到Adapter OK了,但就是连接芯片后,感应不到芯片(正常需要ICE与GREEN两个灯一起常亮), 按烧录按键后,最终也是离线烧录失败的灯状态(ICE常亮,ICP闪烁)。 我有把我下载的过程上传了,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没有设置对,还是你的设备不支持

你好,我的设备是 Nu-LINK,是支持离线下载的,而且也离线下载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设备是 Nu-LINK,是支持离线下载的,而且也离线下载成功了

恭喜,看看是不是固件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看看是不是固件该升级了。

是Adapter的固件吗? 怎么升级?

楼主:
有用新唐进行批量烧录的解下惑吗?

网友D:
没有用过新塘的

网友:
你啥意思啊,是状态显示没有烧录成功,结果烧录成功了吗

问题就是离线烧写不了,有离线烧写的详细操作说明吗?

网友E:
打开ICP Programming Tool后,单击「编程」区域的「选项」,如图一所示,打开编程选项。
图一
在编程选项中,勾选「操作」区域的「脱机烧写模式」,如图二所示,打开脱机烧写功能。
图二
开始编程后,加载的文件就会被储存在Nu-Link或Nu-Link Pro的脱机Flash中。
然后,使用者可以单独使用Nu-Link或Nu-Link Pro进行脱机烧录,不需要与ICP Programming Tool连接。通过按压左上方的按键,即可开始烧录,如图三所示。
图三

产品:ARM Cortex™-M0 单片机 , ARM Cortex™-M4 单片机
应用:
功能:Nu-Link-Me (ICE) , Nu-Link-Pro (ICE) , In Circuit Programming (ICP) Tool
关键词:Offline Progra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