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 元件选型

楼主(2018-12-09):
目前有一个项目做一个固态输出继电器,想选一款光耦 要求光耦没有输入信号时,光耦输出正反向导通,当输入端有输入电平时,光耦输出端 正反向截止,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型号

网友A:
用常规光耦通过外电路配合即可实现。

网友B:
没有这样的光耦吧?

普通光耦加个三极管反个相。

我也是一样的想法

网友C:
所谓的有无输入不是很明确,没有输入是指低电平?有输入是指高电平?